52“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速度与距离控制(视频展示)

楼主:
先上视频:

    前面有使用树莓派4B采集编码器的值计算电机速度,进而进行速度控制,最后以失败告终,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我总结是树莓派操作系统为非实时的,这次换成嵌入式的PicoW加上500线的编码器,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速度控制的原理是在定时器中获取电机的速度,然后使用PD控制算法,通过控制PWM占空比对电机速度进行控制。前面有介绍PWM,定时器PIO编码器外设的使用,可以参考。

定时器

    在初始化中设置50ms定时器,代码如下:

 add_repeating_timer_ms(-50, repeating_timer_callback, NULL, &timer);

    在定时器回调函数中获取电机速度,首先获取两次定时器的时间差,这样是确保获取更加准确的时间差。然后用当前的编码器值减去上次获取的编码器值,然后乘以一个校准值就是当前的速度值。然后就是Car_Control()和Servo_Control()分别用来控制小车和舵机,代码如下:

bool repeating_timer_callback(struct repeating_timer *t) {
    static absolute_time_t t_from;
    absolute_time_t t_to;
    int64_t t_delta;
    int Encoder_New_Value_1,Encoder_New_Value_2;
    static int Encoder_Old_Value_1,Encoder_Old_Value_2;
        t_to=get_absolute_time();
        t_delta=absolute_time_diff_us(t_from,t_to);
        t_from=t_to;
        Encoder_New_Value_1 = -quadrature_encoder_get_count(pio, SM_Encoder_A);
        Control_State.SPD_Real_A = (Encoder_New_Value_1 - Encoder_Old_Value_1)/(float)t_delta*1000;
        Encoder_Old_Value_1 = Encoder_New_Value_1;
        Encoder_New_Value_2 = quadrature_encoder_get_count(pio, SM_Encoder_B);
        Control_State.SPD_Real_B = (Encoder_New_Value_2 - Encoder_Old_Value_2)/(float)t_delta*1000;
        Encoder_Old_Value_2 = Encoder_New_Value_2;
        Car_Control();
        Servo_Control();
        Trigger_LED_Flag=true;
}

Car_Control()函数

    Car_Control()函数是小车控制的主要函数,函数中首先判断控制模式,分为及时控制以及距离控制,在这两个控制模式中又都分为PWM直接控制与速度控制。其中距离控制还需要在主函数中进行配合,代码如下:

void Car_Control(void){
    static int CMD_Dis_Mode_Pre=0;
    int Motor_PWM_A_Set=0,Motor_PWM_B_Set=0;
    if(Control_State.DIS_Dis_Mode!=0){//说明此时距离模式启用
        switch(Control_State.DIS_Speed_Mode)
            {
            case 1://距离控制下使用PWM直接控制
                Motor_PWM_A_Set=(Control_State.DIS_Down_A==1)?0:(Control_State.DIS_Motor_PWM_A*10);
                if(Control_State.DIS_Set_A<0)Motor_PWM_A_Set=-Motor_PWM_A_Set;
                Motor_PWM_B_Set=(Control_State.DIS_Down_B==1)?0:(Control_State.DIS_Motor_PWM_B*10);
                if(Control_State.DIS_Set_B<0)Motor_PWM_B_Set=-Motor_PWM_B_Set;
            break;
            case 2://距离控制下使用速度控制
                Motor_PWM_A_Set=(Control_State.DIS_Down_A==1)?0:(Speed_PI(Control_State.DIS_Real_A,Control_State.DIS_Set_A,&Control_State.SPD_A_Encoder_Integral));
                if(Control_State.DIS_Set_A<0)Motor_PWM_A_Set=-Motor_PWM_A_Set;
                Motor_PWM_B_Set=(Control_State.DIS_Down_B==1)?0:(Speed_PI(Control_State.DIS_Real_B,Control_State.DIS_Set_B,&Control_State.SPD_B_Encoder_Integral));
                if(Control_State.DIS_Set_B<0)Motor_PWM_B_Set=-Motor_PWM_B_Set;
            break;
            }
    }else if(Control_State.CMD_Speed_Mode!=0){//说明及时控制模式启用
        switch(Control_State.CMD_Speed_Mode)
        {
        case 1://及时控制模式下PWM直接控制
            Motor_PWM_A_Set=Control_State.Motor_PWM_A*10;
            Motor_PWM_B_Set=Control_State.Motor_PWM_B*10;
            break;
        case 2://及时控制下使用速度控制
Motor_PWM_A_Set=Speed_PI(Control_State.SPD_Real_A,Control_State.SPD_Set_A,&Control_State.SPD_A_Encoder_Integral);
Motor_PWM_B_Set=Speed_PI(Control_State.SPD_Real_B,Control_State.SPD_Set_B,&Control_State.SPD_B_Encoder_Integral);
            break;
        }
    }else{//仅仅心跳
    }
    printf("A_PWM %6d,B_PWM %6d\n", Motor_PWM_A_Set,Motor_PWM_B_Set);
    Motor_Control(1,Motor_PWM_A_Set);
    Motor_Control(2,Motor_PWM_B_Set);
}

距离控制判断函数

    在距离控制中,需要在主函数中需要不断的判断是否达到设定的距离,然后需要马上停止,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挺复杂的,需要有多个标志位配合来判断,且在接收到距离控制指令后需要保存编码器当时的值,且保存接收到的距离控制指令,因为距离指令通常不会一直发,代码代码如下:

void Car_Distance_Stop_Check(void){
    if(Control_State.DIS_Dis_Mode!=0){
        switch(Control_State.DIS_Dis_Mode)
            {
            case 1:
                    Control_State.DIS_Real_A= quadrature_encoder_get_count(pio, SM_Encoder_A)+Control_State.DIS_Zero_Point_A;
                    Control_State.DIS_Real_B=-(quadrature_encoder_get_count(pio, SM_Encoder_B)-Control_State.DIS_Zero_Point_B);        if(abs(Control_State.DIS_Real_A)>=abs(Control_State.DIS_Set_A)&&Control_State.DIS_Down_A==0){
                        Control_State.DIS_Down_A=1;
                        Motor_Control(1,0);
                  //      printf("DIS_Down_A");
                    }         if(abs(Control_State.DIS_Real_B)>=abs(Control_State.DIS_Set_B)&&Control_State.DIS_Down_B==0){
                        Control_State.DIS_Down_B=1;
                        Motor_Control(2,0);
                   //     printf("DIS_Down_B");
                    }
                    if(Control_State.DIS_Down_A==1&&Control_State.DIS_Down_B==1){
                        Control_State.DIS_Dis_Mode=0;
                    }
                break;
            }
    }
}

速度PI控制函数

    在Car_Control()函数中有对速度进行控制,将获取的速度与实际的速度进行PI控制,函数中有P、I和积分上限参数需要调整。代码如下:

float Speed_PI(float Now_Speed,float Set_Speet,float * Encoder_Integral)
{
    float Speed_Kp=3,Speed_Ki=1;
    float SPEED_INTEGRAL_MAX=1000;
    float fP;
    fP=Set_Speet-Now_Speed;
    *Encoder_Integral+=fP;
    if(*Encoder_Integral>SPEED_INTEGRAL_MAX){
        *Encoder_Integral=SPEED_INTEGRAL_MAX;
    }else if(*Encoder_Integral<-SPEED_INTEGRAL_MAX){
        *Encoder_Integral=-SPEED_INTEGRAL_MAX;
    }
    return fP*Speed_Kp+*Encoder_Integral*Speed_Ki;
}

电机控制函数

    无论什么控制模式,最后都要对电机进行控制,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可以控制两个电机,一个PWM口用来控制电机,两个IO口控制正反转和急停,函数参数为电机位置和PWM占空比。代码如下:

void Motor_Control(int M,int PWM){
    if(PWM>1000){PWM=1000;}
    else if(PWM<-1000){PWM=-1000;}
    if(M==1){
        if(PWM==0){
            gpio_put(PIN_Motor_A_IN_1, 1);
            gpio_put(PIN_Motor_A_IN_2, 1);
        }else if(PWM>0){
            gpio_put(PIN_Motor_A_IN_1, 1);
            gpio_put(PIN_Motor_A_IN_2, 0);
            pwm_set_gpio_level(PIN_Motor_A_PWM, PWM);
        }else{
            gpio_put(PIN_Motor_A_IN_1, 0);
            gpio_put(PIN_Motor_A_IN_2, 1);
            pwm_set_gpio_level(PIN_Motor_A_PWM, -PWM);
        }
    }
    else if(M==2){
        if(PWM==0){
            gpio_put(PIN_Motor_B_IN_1, 1);
            gpio_put(PIN_Motor_B_IN_2, 1);
        }else if(PWM>0){
            gpio_put(PIN_Motor_B_IN_1, 0);
            gpio_put(PIN_Motor_B_IN_2, 1);
            pwm_set_gpio_level(PIN_Motor_B_PWM, PWM);
        }else{
            gpio_put(PIN_Motor_B_IN_1, 1);
            gpio_put(PIN_Motor_B_IN_2, 0);
            pwm_set_gpio_level(PIN_Motor_B_PWM, -PWM);
        }
    }
}

UDP接收函数

    PicoW接收手机发送过来的指令,对指令进行解析,然后对结构体进行赋值,同时将电机的速度和距离返回给手机端。这其中数据的位数和符号需要格外注意,要用memcpy而不是strcpy来复制数据。代码如下:

void RcvFromUDP(void * arg, struct udp_pcb *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addr,u16_t port)
{
    uint8_t *buffer=calloc(p->len+1,sizeof(uint8_t));
      memcpy(buffer,(uint8_t *)p->payload,p->len);//注意这里复制数据不能用strcpy,否则0x00后面的数据就收不到了!!!
    if(buffer[0]!=0x7F){
        return;
    }
    Control_State.CMD_Speed_Mode= buffer[1]&0x0f;
    Control_State.CMD_Dis_Mode= (buffer[1]&0xf0)>>4;
    Control_State.Motor_PWM_A= (buffer[4]>126) ? buffer[4]-256 : buffer[4];
    Control_State.Motor_PWM_B= (buffer[5]>126) ? buffer[5]-256 : buffer[5];
    Control_State.SPD_Set_A= buffer[6]*256+buffer[7];
    if(Control_State.SPD_Set_A>32768)Control_State.SPD_Set_A-=65536;
    Control_State.SPD_Set_B= buffer[8]*256+buffer[9];
    if(Control_State.SPD_Set_B>32768)Control_State.SPD_Set_B-=65536;
    Control_State.DIS_Set_A= buffer[10]*256+buffer[11];
    if(Control_State.DIS_Set_A>32768)Control_State.DIS_Set_A-=65536;
    Control_State.DIS_Set_B= buffer[12]*256+buffer[13];
    if(Control_State.DIS_Set_B>32768)Control_State.DIS_Set_B-=65536;
    Control_State.Sover_PWM_A=(buffer[14]>126) ? buffer[14]-256 : buffer[14];
    Control_State.Sover_PWM_B=(buffer[15]>126) ? buffer[15]-256 : buffer[15];
    if(Control_State.CMD_Dis_Mode!=0){//位置指令,该指令在执行完之前,一般只执行一次
        Control_State.DIS_Real_A=0;//复位位置
        Control_State.DIS_Real_B=0;
        Control_State.DIS_Motor_PWM_A=Control_State.Motor_PWM_A;//保存PWM直接控制值
        Control_State.DIS_Motor_PWM_B=Control_State.Motor_PWM_B;
        Control_State.DIS_SPD_A=Control_State.SPD_Set_A;//保存SPD控制值
        Control_State.DIS_SPD_B=Control_State.SPD_Set_B;
        Control_State.DIS_Down_A=0;
        Control_State.DIS_Down_B=0;//是否完成标志位
        Control_State.DIS_Dis_Mode=Control_State.CMD_Dis_Mode;//将位置指令保存,以防被下次数据覆盖
        Control_State.DIS_Speed_Mode=Control_State.CMD_Speed_Mode;//将速度指令保存,以防被下次数据覆盖
        Control_State.DIS_Zero_Point_A=-quadrature_encoder_get_count(pio, SM_Encoder_A);//将当前电机A的距离值保存

        Control_State.DIS_Zero_Point_B=quadrature_encoder_get_count(pio, SM_Encoder_B);//将当前电机B的距离值保存
    }
        free(buffer);
        pbuf_free(p);
        Tx_buffer[0]=254;
        Tx_buffer[1]=253;
         memcpy(Tx_buffer+2, &Control_State.SPD_Real_A, 4);
         memcpy(Tx_buffer+6, &Control_State.DIS_Real_A, 4);
         memcpy(Tx_buffer+10, &Control_State.SPD_Real_B, 4);
         memcpy(Tx_buffer+14, &Control_State.DIS_Real_B, 4);
        SendUDP(addr,port,Tx_buffer,18);
     //   printf("R1 %6d,R2 %6d\n", Control_State.Motor_PWM_A,Control_State.Motor_PWM_B);
}

手机端

    手机端主要是发送控制指令与接收小车发过来的数据,主要界面和功能如下图所示。代码太分散可以直接参考源码。

PicoW源码:
Android源码:

网友:
这款app开发的很有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