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中有哪些pwm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ltspice中有哪些pwm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到ADI官网找一下,包括之前是凌特的电原管理芯片应该都可以在ltspice上仿真

网友B:
型号太多了,你最终期望解决什么问题?

最好把问题分解下?

1.比如PWM控制器用于什么?buck boost 还是什么?

2.buck 要同步还是异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ADI官网找一下,包括之前是凌特的电原管理芯片应该都可以在ltspice上仿真

有的芯片没有给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型号太多了,你最终期望解决什么问题? 最好把问题分解下? 1.比如PWM控制器用于什么?buck boost 还 ...

实现一个反激电源需要的pwm控制器,但是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一个反激电源需要的pwm控制器,但是不知道哪个好

是那个芯片,看看有没有其他替代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现一个反激电源需要的pwm控制器,但是不知道哪个好

有一个对标UC38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对标UC3842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对标UC3842

没有这个spice模型怎末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spice模型怎末办

叫Lt14xx的不记得具体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