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比亚迪新能源车用到了哪些芯片,电池与电驱系统如何?

楼主:
比亚迪元EV360作为比亚迪e平台首款纯电车型,是比亚迪历史上首辆单月销量破万的车型。以10万以内的售价,在2018年5月上市后,首月便斩获2018台的订单,前三个月累计销量便破万。2019年1月的单月销量更是突破了万级,达到10093台,成为比亚迪历史上首辆单月销量破万的车型。截至2022年4月,比亚迪元EV车型累计销量已经突破17.4万台。

其整车身长4360mm,宽1785mm,高度1690mm,轴距2535mm,前轮距1525mm,后轮距1535mm。车身为钢制车身,比亚迪元系列中,元PLUS的车架85%使用高强度钢,目前15万级车一般为60-70%。其中55%为超高强度钢,抗拉强度1500Mpa的热成型钢占比11%。

 海通国际分别从外观、操控、安全、性价比、续航情况来解析这台比亚迪“元”。海通汽车实验室详细地在报告中呈现了这辆电动车的每一个部件,包括车身结构件、底盘、座椅、线束、多媒体系统、组合仪表、热管理系统、电池系统、电驱系统等等。

细看电池系统与电驱系统

该团队对比亚迪“元”的续航情况认为,满荷电量42度,交流慢充充满大概7小时,从25%-80%用时3个半小时。直流快充充电功率大概在40kW左右,0.5h能够充满80%的电量。夏天全程空调,普通模式,大概能跑290KM,基本符合官方续航。夏天这辆车比较省电,但是到了冬天就特别耗电,冬天不开空调的话车窗有雾气,影响视线,但是一旦开空调,电量就会唰唰唰往下掉,使用巡航等功能的时候对续航的影响还比较明显。

我们一起来细看比亚迪“元”的电池系统和电驱系统。

电池系统-电池包

元EV电池采用独立铝制托盘,安装于底盘下,电池采用三元锂离子电池,容量为43. 2kWh,电池包能量密度为127Wh/kg,全部为比亚迪自制。

电池系统-电池包内部由石棉绝热垫起到阻隔保护作用。

元EV360的电池包总计43. 2kWh,由11个串联电池模组,其中6个模组为10节单体串联,5个模组为8节单体串联,即电池包由共计100节单体串联组成。

电池系统-电芯、模组

电池包采用单体电池为120Ah的三元锂离子电池,额定电压3.6V。单体电芯尺寸参数:173*122.5*50mm。

电池系统-BMS CECU

电池包的BMS采用分布式架构,包括一个中央控制器(CECU,电池包外)和3个局部控制器(LECU,电池包内),其中CECU采用飞思卡尔MC9S12XET256MAA(HCS12系列),其主要作用是实施监测电池状态(SOC、温度、SOH等)。

电池系统-BMS CECU

电池包内包括3个LECU,对别对应11个电池模组的采样数据。

LECU的主要作用是采集电池模组内的一次状态信息,主要是各个串联电芯的电压和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模组内2个温度数据,其采用的数据采集IC芯片是美信的MAX17823B。

电驱系统

元EV采用三合一的电驱总成,即电机、减速器和控制器集成的方案,电驱总成核心部件均为比亚迪自制。

电驱系统-电机、减速器

电机采用单电机方案,为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70kW,额定功率35kW。

电机控制器采用TI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TMS320配合Lattice的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芯片LAMXO256C。

小三电模块

元EV采用三合一的小三电集成方案,即车载充电机(OBC)、DC-DC、PDU集成在一个模块内。

充电接口在整车前部,分为6. 6kW的慢充接口和60kW的快充接口, 支持7小时慢充或者0. 5小时快充(冲至80% SOC)。

网友:
启停电池

元EV的12V低压系统仍然采用铅酸电池,为天能的38B20L,主要为低压系统供电可以通过DC-DC由高压系统充电。

 热管理系统

本车的热管理系统采用传统的空调制冷+PTC加热的方式,热管理系统总体包括了空调制冷系统、PTC加热系统、冷却液/冷媒管路和控制面板等组成。

空调制冷系统

一个典型的空调制冷系统包括电动压缩机、电子膨胀阀和冷凝器/蒸发器等核心部件。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其作用是将低温低压的气态冷媒从低压侧吸入压缩,使其温度和压力升高,再泵入高压侧成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冷媒,往复循环,是连接空调回路低压侧和高压侧的关键。
生产厂家来自比亚迪工业,单车价值量1500-2000元。

膨胀阀又称节流阀,是空调系统中的关键部件,在空调的基本回路中置于冷凝器和蒸发器之间,作用是将中温高压的液态冷媒节流为低温低压的液态冷媒(湿蒸汽形态),同时控制冷媒的流量不过高或过低。与压缩机相对的,膨胀阀是连接空调回路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关键。

网友:
空调散热器总成(前端冷却模块)置于汽车前部,      包括了冷媒回路下的冷凝器、冷却液回路下的散热器和电子风扇。

冷凝器是空调回路中与外部进行热交换的部件。

散热器是冷却液回路中与外部进行热交换的部件。

电子风扇的作用是加速散热器模块的空气流通速率,从而提升热交换的效率。

空调箱总成(HVAC)是制冷空调的车内模块,其主要部件包括蒸发器、鼓风机和控制器,配合外部出风口为座舱送风。

 电池热管理系统

电池的热管理系统需要实现对电池包的加热和制冷两个作用,其中与电池的热量交换主要由电池盒内的水冷板实现,而电池包的能量与外界传递的主要中转站就是电池冷却器(Chiller),其融合了蒸发器和换热器的功能。

水暖PTC制热系统

该车型采用PTC制热的方式,其利用PTC热敏电阻元件为发热源,本质是常见的电流热效应。

热量的传递模式是水暖,也即采用冷却液管路配合鼓风机为座舱加热,在电池制热回路中与冷却液制冷模式共用管路。

网友:
多媒体系统

元的多媒体系统包括中控主机和车机屏幕两大部分, 其中屏幕为8英寸液晶屏;整套系统由比亚迪自主研发设计。

多媒体系统拆解后,包括两大部分PCB板:
1)8英寸屏幕后PCB板;
2)主机内有两层PCB板。

8寸屏幕后PCB板包括:车机屏幕的驱动板、以及车机屏幕下按钮对应的按键板两部分。

主机内PCB板包括:
1)上层板:核心芯片包括NXP i.MX6、Sandisk e.MMC、NANYA DRAM及ADI视频解码芯片等;
2)下层板:为车机主板,包括多媒体收音机模块等。

组合仪表控制器中核心芯片包括:NXP MCU、ISSI SDRAM、MXIC Nor Flash等。

灯具

比亚迪前大灯共两个,单个长宽高分别为70*30*20cm,单个总重4. 25KG。根据零部件经销商报价,前大灯单个价值量约为1200元。

比亚迪尾灯共2个,单个长宽高分别为47*20*12cm,单个总重1. 2KG。根据零部件经销商报价,尾灯单个价值量约为450元。

比亚迪雾灯共2个,单个长宽高分别为30*20*12cm,单个总重0. 35KG。根据零部件经销商报价,雾灯单个价值量约为100元。

网友:
版主大佬这么篇大作,可算是下足了本钱呀,看来国外的芯片还是占了绝大多数。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啊?

网友:
这个比较早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