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6 程序中加入DAC

楼主:
              【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6 程序中加入DAC

一、简介
DAC(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即数模转换器,它可以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它的功能与ADC相反。在常见的数字信号系统中,大部分传感器信号被转化成电压信号,而ADC把电压模拟信号转换成易于计算机存储、处理的数字编码,由计算机处理完成后,再由DAC输出电压模拟信号来驱动某些执行器件,使人类易于感知。如音频信号的采集和还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STM32U5A5的DAC模块是12位数字输入,电压输出型的DAC。DAC模块有2个输出通道,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转换器。在双DAC模式下,2个通道可以独立地进行转换,也可以同时进行转换并同步地更新2个通道的输出。DAC可以通过引脚输入参考电压VREF+以获得更精确的转换结果。
二、电路介绍

三、开启stm32cubeide

四、保存生成代码

五、加入代码
1,串口中加入命令设置dac的值,设置标记
这样串口可以输入字符命令
dac1 00001000
2,主程序中加入dac控制代码

六、整体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uint8_t rx1_buff[1];
#define R1XB_MAX 100
uint8_t rx1_b[R1XB_MAX];
uint8_t rx1_b_index=0;
uint32_t adc2_tim=0;
uint32_t dac1_val=0;
uint8_t dac1_flag=0;
//char uart_buf[30]={0};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DAC_HandleTypeDef hda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6;
TIM_HandleTypeDef htim7;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HCD_HandleTypeDef hhcd_USB_OTG_HS;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CPD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B_OTG_HS_HCD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6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7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AC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8_t USERBUTTON_check(void){
	uint8_t keyval1 = HAL_GPIO_ReadPin( USER_BUTTON_GPIO_Port, USER_BUTTON_Pin);
	if(keyval1 == 1 )
	{
		HAL_Delay(50);
		uint8_t keyval1 = HAL_GPIO_ReadPin( USER_BUTTON_GPIO_Port, USER_BUTTON_Pin);
		if(keyval1 == 1 )
		{
			uint8_t wflag=1;
			while(wflag)
			{
				HAL_Delay(50);
				keyval1 = HAL_GPIO_ReadPin( USER_BUTTON_GPIO_Port, USER_BUTTON_Pin);
				if(keyval1 == 0 )
				{
					wflag =0;
				}
			}
			return 0;
		}

	}
	return 1;
}
  void led_set(void)
  {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00);

  }
  void gpioset(char r,char g,char b)
    {
    	if(r==0)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SET);
    	if(g==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if(b ==0)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SET);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NUSED(huart);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
  		   rx1_b[rx1_b_index++] =rx1_buff[0];
  		   rx1_b_index =rx1_b_index%R1XB_MAX;
  		   if(rx1_buff[0] ==0x0d)
  		   {
  			   //rgb 1 0 0 //10
  			   if((rx1_b[0] == 'r')&&(rx1_b[1] == 'g')&&(rx1_b[2] == 'b')&&(rx1_b[3] == ' ')&&(rx1_b_index >=10 ))
  			   {
  				   gpioset(rx1_b[4]-0x30,rx1_b[6]-0x30,rx1_b[8]-0x30);
  				   rx1_b_index =0;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rx1_b, 10);
  			   }
  			   //0x64 0x61 0x63 0x31 0x2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1 0x30 0x30 0x30 0x0d
  			 if((rx1_b[0] == 'd')&&(rx1_b[1] == 'a')&&(rx1_b[2] == 'c')&&(rx1_b[3] == '1')&&(rx1_b[4] == ' ')&&(rx1_b_index >=14))
  			 {
  				char buf[10]={0};
  				for(uint8_t i=0;i<8;i++)
  					buf[i] =rx1_b[5+i];
  			    int dacbuf=0;
  				sscanf((const char *)&buf, "%8d", &dacbuf);
  				dac1_val =dacbuf;
  				dac1_flag=1;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
  			 rx1_b_index =0;
  		   }
  		   //set r=0 g=0 b=0
  		 // uint8_t led_flag =rx3_buff[0];

  		 // rx3_b_index = rx3_b_index%100;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 rx1_buff, 1); //You need to toggle a breakpoint on this line!
  		//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3, rx3_buff, 1);
  	  }
   }

  //该结构定义个基于定时器的键盘�???测动�???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lastedgeVal;
  	  uint8_t     nowedgeVal;
  	  uint8_t     act;
  	  uint16_t    chkbuf;
  }KEYCHKS;

  KEYCHKS USER_key;
  void key_check_init()
  {
	  USER_key.lastedgeVal=0;
	  USER_key.nowedgeVal=0;
	  USER_key.act=2; //1 down  0 up 2 no
	  USER_key.chkbuf=0;
  }
 //按键原理:当按下键盘后会出现�???次act =0;当弹起会出现一次act �???1 ,如果一直按�???或�?�一直不�??? act=2 �???直不按USER_key.nowedgeVal=USER_key.lastedgeVal�???0 �???直按�??? USER_key.nowedgeVal=USER_key.lastedgeVal�???01
  //这样在主程序中就知道是按键还是没按,是按下还是弹起还是一直按�???�???
  void key_check()
  {
	  //这里在中断中判断按键的电平高�???
	 USER_key.chkbuf <<= 1;
	 if(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ReadPin(GPIOC, USER_BUTTON_Pin))
	 {
		 USER_key.chkbuf +=1;

	 }
	 if(USER_key.chkbuf ==0)
	 {
		 USER_key.nowedgeVal=0;
		 if(USER_key.lastedgeVal == 1)
		 {
			 USER_key.act=0;
			 USER_key.lastedgeVal=0;
		 }
	 }
	 if(USER_key.chkbuf ==0xffff)
	 {
		 USER_key.nowedgeVal=1;
		 if(USER_key.lastedgeVal == 0)
		 {
			 USER_key.act=1;
		 	 USER_key.lastedgeVal=1;
		 }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TIM6)// htim6.Instance)
      {
    	   // static uint8_t tim6_ts=2;
    	  //  tim6_ts -=1;
    	  //  if(0 == tim6_ts)
  			{
    	    	HAL_GPIO_Toggl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  	tim6_ts=2;
  			}
  			adc2_tim++;

      }
      else if(htim->Instance ==TIM7)
      {
    	  key_check();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HAL_PWREx_EnableVddA();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ICACHE_Init();
  MX_UCPD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OTG_HS_HCD_Init();
  MX_TIM6_Init();
  MX_TIM7_Init();
  MX_DA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RESET);
  while (1)
  {
	    if( USER_key.act ==0)
	    {
	    	 USER_key.act=2;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

	    if( USER_key.act ==1)
	    {
	        USER_key.act=2;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GPIO_PIN_RESET);
	    }

       if(adc2_tim >=10)
       {
    	   adc2_tim=0;
    	   char uart_buf[300]={0};
    	   HAL_ADC_Start(&hadc1);
    	   uint32_t adc2_val = HAL_ADC_GetValue(&hadc1);
           sprintf(uart_buf,"vdd is %6d, folat display is :%f\n",(const int)adc2_val,(float)adc2_val*3.3/16384);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const uint8_t*)&uart_buf[0], 50);

       }
       if(dac1_flag)
       {
    	   dac1_flag=0;
    	   HAL_DAC_Start(&hdac1,DAC_CHANNEL_1);
    	   HAL_DAC_SetValue(&hdac1,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dac1_val);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I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LSIDiv = RCC_L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M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HAL_PWREx_EnableVddIO2();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PWR */
/* USER CODE END PWR */
}

/**
  * @brief AD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4B;
  hadc1.Init.GainCompensation = 0;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TriggerFrequencyMode = ADC_TRIGGER_FREQ_HIGH;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R;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CYCLE;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
  * @brief DA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DA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0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DAC_AutonomousModeConfTypeDef sAutonomousMode = {0};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1 */

  /** DAC Initialization
  */
  hdac1.Instance = DAC1;
  if (HAL_DAC_Init(&hda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DAC channel OUT1 config
  */
  sConfig.DAC_HighFrequency = DAC_HIGH_FREQUENCY_INTERFACE_MODE_DISABLE;
  sConfig.DAC_DMADoubleDataMode = DISABLE;
  sConfig.DAC_SignedFormat = DISABLE;
  sConfig.DAC_SampleAndHold =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sConfig.DAC_ConnectOnChipPeripheral = DAC_CHIPCONNECT_EXTERNAL;
  sConfig.DAC_UserTrimming = DAC_TRIMMING_FACTORY;
  if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1, &sConfig, DAC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utonomous Mode
  */
  sAutonomousMode.AutonomousModeState = DAC_AUTONOMOUS_MODE_DISABLE;
  if (HAL_DACEx_SetConfigAutonomousMode(&hdac1, &sAutonomous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DA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DAC1_Init 2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 @brief TIM6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6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1 */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1000;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6.Init.Period = 65535;
  htim6.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6,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启定时器中断,在main函数里面初始�?????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2 */

}

/**
  * @brief TIM7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7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7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7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7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7_Init 1 */
  htim7.Instance = TIM7;
  htim7.Init.Prescaler = 10;
  htim7.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7.Init.Period = 65535;
  htim7.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7,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7_Init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	//
  /* USER CODE END TIM7_Init 2 */

}

/**
  * @brief UCPD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CPD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CPD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CPD1_Init 0 */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2_EnableClock(LL_APB1_GRP2_PERIPH_UCPD1);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B);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A);
  /**UCPD1 GPIO Configuration
  PB15   ------> UCPD1_CC2
  PA15 (JTDI)   ------> UCPD1_CC1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UCPD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CPD1_Init 1 */
  /* USER CODE BEGIN UCPD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CPD1_Init 2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rx1_buff, 1);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 @brief USB_OTG_HS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B_OTG_HS_HCD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1 */
  hhcd_USB_OTG_HS.Instance = USB_OTG_HS;
  hhcd_USB_OTG_HS.Init.Host_channels = 16;
  hhcd_USB_OTG_HS.Init.speed = HCD_SPEED_HIGH;
  hhcd_USB_OTG_HS.Init.dma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phy_itface = USB_OTG_HS_EMBEDDED_PHY;
  hhcd_USB_OTG_HS.Init.Sof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low_power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use_external_vbus = ENABLE;
  if (HAL_HCD_Init(&hhcd_USB_OTG_HS)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UCPD_DBn_Pin|LED_BLUE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USER_BUTTO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ER_BUTTO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USER_BUTTO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UCPD_FL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CPD_FL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UCPD_FL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RED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R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R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GREE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GREE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GREE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UCPD_DBn_Pin LED_BLUE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CPD_DBn_Pin|LED_BLUE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七、编译下载程序,连接串口,输入命令,检查PA4电压  这里是asc码和hex码转换了的
分别对应电压为(因为第五个命令数据超过4096了 是5000,所以电压高位被截除了):
0.812、1.623、2.435、3.246、0.735
数据基本上是准确的。

八、演示结果

谢谢支持

网友A:
 楼主一边干活一边听的什么文艺节目

网友B:
版主边工作边学娱乐,那是真的开心呀。大家对你的背景太感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边工作边学娱乐,那是真的开心呀。大家对你的背景太感兴趣了。

那边在放电视,这边在试板子。 两边互相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边干活一边听的什么文艺节目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