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芯片锁死无法烧写

楼主:
使用TI官方的UniFlash+XDS110正常烧写软件,之前都一直未出问题。最近频繁遇到“Error -1170 @ 0x0”错误无法再次烧录。网上搜索说是芯片进入生产模式了,需要进入开发模式才能烧录。但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可行的进入开发模式的方法。在此恳请各位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
分享一下别人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解决楼主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由于本人刚接触到TM4C123Glaunchpad不久,在操作PortF和PortD有误时,有时会有自动锁死的现象。也就是CCS开发环境会提示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在网上寻找解锁方法,但是由于TM4C123GXL的资料较少,而且网友提供的方法编译还是有问题。TM4C123是原先是LM4F231这块板子的替代品。LM4F231是Cortex-M4的内核,它的兄弟LM3S是M3的内核,在这里TI提供了一个软件LM Flash Programmer可以用于对它的解锁问题。我于是借鉴它的方法,但是最好是最新的版本,我下载的就是LM Flash Programmer-Build1613。只需两步就可以解锁,首先在Configuration里的Quick Set选项中找到TM4C123G LaunchPad(这就是为什么要下载最新版的原因,低版本的我没有找到它),接下来在Other Utilities选项卡里选择Fury...那一项,点击Unlock。按提示进行操作,要记得重新断电再上电完成整个操作。P.S.如果一次没有成功的话就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别人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解决楼主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由于本人刚接触到TM4C123Glaun ...

感谢大佬热情回复

网友:
研究了半天发现我这个不是芯片锁死的问题,换了一个第三方做的XDS100V3发现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了,感情官方的大几千块的XDS110还不如一百块的第三方XDS100V3好用,我也是服了TI

网友:
分享一下别人的方法,可能不一定解决楼主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