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各位老师好,这个电源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四个MOS管Q8,Q9和Q7,Q10这样连接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是防反接的吧

网友A:
Q9、Q10可以不贴,Q8起防反接的功能,Q7跟电容构成缓启动电路。然后Q7和Q8应该是构成背靠背,可以防止灌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Q9、Q10可以不贴,Q8起防反接的功能,Q7跟电容构成缓启动电路。然后Q7和Q8应该是构成背靠背,可以防止灌流

Q7和Q8应该是构成背靠背,可以防止灌流

好吧,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