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4671伺服电机控制板测试BLDC

楼主:
TMC4671伺服电机控制板测试BLDC
  1. 硬件连接
    待测BLDC电机的基本参数:
    型号:57BL75S10-230TF7
    电压:24V
    额定功率:100W
    额定转矩:0.32N.M
    额定转矩:3000rpm
    极对数:2
    电机线圈及霍尔连接控制板如图:
  2. 上位机连接
    RTMI调试器接入PC,打开TMCL-IDE自动识别到设备,点击连接
  3. 配置
    TMCL-IDE识别到TMC4671开发板,双击Wizard Pool选择开发板,进入配置:

    由于测试电机只有霍尔传感器,根据实际情况勾选配置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电机参数:

    点击右上角Turn motor with default Open Loop setting,此时电机启动慢速旋转,根据页面提示调整霍尔参数使上图的曲线与右下角曲线匹配
  4. 电机测试
在下一步页面中,选择电机模式为扭矩模式、传感器选择霍尔传感器,如下图:
设置PID_TORQUE_TARGET,点击启动,电机开始高速旋转,电流稳定在470mA左右。PID_TORQUE_TARGET数值减小200以下,电机停转,数值越大转速越高,超过400电机达到最大转速。
以上是经过简单配置,驱动一个带霍尔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