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VCU知识问答第一站:了解VCU系统框图和功能清单

楼主:
本站您需要挑战的题目共4道,每跟帖答对一道,可获得10芯积分奖励,全部答对可获得40芯积分。

如果您不了解这些问题,推荐您阅读:整车控制器(VCU)系统框图,功能拆解及供应商排名

(1)请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你理解的VCU是什么

(2)说出3个VCU的功能

(3)如下图,是VCU的系统连接图,三路CAN被遮住的两路,分别是什么?

(4)如下图,能看出目前VCU一般采用什么安全级别的MCU作为主控?

网友:
VCU是整车控制器,主要通过传感器获取驾驶员对车辆的控制意图信号(如加减速),然后控制电机驱动等,并协调其他控制系统工作,实现车辆状态控制;

网友:
VCU具有高压上下电功能、驱动功能、热管理功能等

网友:
诊断标定、网关

网友:
1.VCU即整车控制器,是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的大脑;

2.提供监控检测功能、采集输入信号,控制输出负载信号;

3.诊断和标定,网关;

4.ASIL-D级别

网友:
1VCU是 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大脑;是整车控制器,

2 采集输入信号,输出负载控制信号,协调各个控制系统工作并且提供监控检测功能;

3 诊断和标定,电动ECU通信

4 采用ASIL-D级别

网友:
3、诊断和标定,网关

网友:
4、目前VCU一般采用ASIL-D级别的MCU作为主控

网友:
2、VCU主要功能包括:驱动力矩控制、制动能量的优化控制、整车的能量管理、充电管理、通讯及网络管理、故障诊断和处理、车辆状态监视等

网友A:
1、VCU即整车控制器,是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它就像是整车的大脑一样,采集输入信号,输出负载控制信号,协调各个控制系统工作并且提供监控检测功能随着新能源EE架构的迭代及控制单元集成度越来越高,VCU的功能可能会被拆解到中央控制器+域控制器,或者拆解到多合一的控制单元

网友B:
问题1:VCU就是一个采集+控制系统,全车状态采集,自检状态控制与驾驶员操作信号控制。

问题2:驱动力矩控制,制动能量优化控制,整车能量管理,充电管理。

问题3:诊断和标定,网关。第二路CAN显示全。

问题4:流行的车规级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CU即整车控制器,是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它就像是整车的大脑一样,采集输入信号,输出负 ...

要用自己的话说出你理解的VCU哈,直接复制文中的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1:VCU就是一个采集+控制系统,全车状态采集,自检状态控制与驾驶员操作信号控制。 问题2:驱动力矩 ...

问题4要说出MCU的安全级别

问题3里的“第二路CAN显示全”是什么意思?

网友:
1.汽车整车控制器。2.汽车驱动控制、制动能量回馈控制、整车能量优化、故障诊断和保护、网络管理、车辆状态监视

网友:
1.VCU是整车控制单元,控制着整个各个模块之协调工作,根据驾驶员的输入,控制整车在对应状态下产生相应执行。

2.VCU可以实现PTC加热功能;空调制冷功能;热管理功能

3.从上到下分别为:诊断标定和网关

4.VCU都是ASIL-D级别的功能安全

网友:
(1)我理解的VCU是车载主控MCU,是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 (2)VCU的功能:驱动力矩控制、制动能量的优化控制、整车的能量管理、充电管理、通讯及网络管理、故障诊断和处理、车辆状态监视等。 (3)如下图,是VCU的系统连接图,三路CAN被遮住的两路,分别是诊断和标定,网关 (4)目前VCU一般采用ASIL-D安全级别的MCU作为主控

网友:
1.vehicle conctrl unit 整车控制器,相当于ECU的加强版本,用在电车上面

2.启动,点火,刹车,根据驾驶员意图控制相关设备

3.诊断标定,和网关

4.asil-d

网友:
1、VCU(Vehicle Control Unit)即整车控制器,是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单元。
2、采集输入信号,输出负载控制信号,协调各个控制系统工作。
3、诊断和标定,网关
4、ASIL-D级别的MCU

网友:
(1)请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你理解的VCU是什么

——整车控制器

(2)说出3个VCU的功能

整车上下电管理、驾驶模式识别、档位识别、充放电管理、跛行回家

(3)如下图,是VCU的系统连接图,三路CAN被遮住的两路,分别是什么?
诊断和标定、网关
(4)如下图,能看出目前VCU一般采用什么安全级别的MCU作为主控?
AS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