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 遇到串口发送数据偶发性卡死问题

楼主:
   代码如下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usart_interrupt_disable(USART0,USART_INT_RBNE);
    memset(g_CommData.Buffer,0x00,sizeof(DATA_COMM_PARA));

    for(i = 0; i < len; i++)
    {
        TestTime =1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uf);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 RESET );
        pbuf++;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USART_INT_RBNE);

}

  项目设备使用GD32F303CC芯片,启用了UART0,用上位机发数据给设备,

同时设备UART0回复上位机(回复400左右字节),发送数据频繁偶尔会出现UART0发送数据卡死现象,

停留一在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 RESET )中,不知道为何会卡死。大家是否有遇到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发送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送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发送频率我设置是115200,会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送频率我设置是115200,会跟这个有关吗?

不是波特率,【发送数据频繁偶尔会出现UART0发送数据卡死现象】这里的发送数据频繁,是多频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波特率,【发送数据频繁偶尔会出现UART0发送数据卡死现象】这里的发送数据频繁,是多频繁?

噢,上位机下发数据频率对吗?平时正常来说是一问一答,但在测试的时候,我是有意发得很快,类似于压力测试,可能设备在会上位机的时候,我同时也在用上位机发数据给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波特率,【发送数据频繁偶尔会出现UART0发送数据卡死现象】这里的发送数据频繁,是多频繁?

一秒发好几次数据给设备,我发得有点快的,理论上,我不下发了,设备会分两次次回我共2帧数据,发一帧后,再发一帧,大概是一秒发出一帧。

网友:
波特率匹配上了吗,或者发送数据之前检查一下发送缓冲区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秒发好几次数据给设备,我发得有点快的,理论上,我不下发了,设备会分两次次回我共2帧数据,发一帧后 ...

如果是1秒两次,一次400个字节,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不会出现死机的问题的。

网友:
异常的时候也关注一下串口的错误标志 状态寄存器,看是不是其他错误

网友:
GD32没用过,按理说你这个波特率800字节没有压力,我看你这个代码单字节去放一次缓冲区,这个是否就是这个逻辑,可以测一下这一部分写的大概时间,看看是不是本身这部分耗时就超过预期,而且这写数据之后再去清理和初始化的中断是读相关的中断?建议出现卡死的时候,读取一下串口相关寄存器,看看是否有一些异常,实在不行可以找一下厂家FAE看看

网友:
for(i = 0; i < len; i++)
    {
        TestTime =1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uf);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 RESET );
        pbuf++;
    }

这里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uf);用到了指针,指针是不是有越界可能呢

你可以试着改成 看看?MAXOFPBUF你指点 不能大于你pbuf指向的数组最大值。

for(i = 0; i < len; i++)
    {
        TestTime =1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pbuf[i%MAXOFPBUF]);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 RESET );
    }

网友C:
正好开chatgpt,帮你问了问,看它说的有参考价值不,是不是都是片汤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开chatgpt,帮你问了问,看它说的有参考价值不,是不是都是片汤话?

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