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片16bit的ddr3通过控制线复用组成一片32bit的ddr3的控制思路求助

楼主:
我使用的是lattice的FPGA芯片,现在的问题的是,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将两片ddr3通过地址线与其他控制线的复用,将2*2Gb等效为1*4Gb的做法,已知lattice中存在IP可以调用,但是目前我将此IP的数据端口调整至32bit,IP内cmd_rdy_out的信号(提示我写的控制层是否能够发送指令)一直处于拉低状态,且读写错误检测都是拉高状态,我现在能想到的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该IP没有办法对两片ddr3进行综合协调,只能一个IP控制一个ddr3,或者是我控制逻辑有问题(单片调试的时候是通过的),所以需要想论坛内的业界大佬求教,希望能点拨一下我,十分感谢!!!

网友:
网上找到文章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3719619/article/details/93642729

网友A:
还有下面这文章。

https://www.elecfans.com/d/704913.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下面这文章。 https://www.elecfans.com/d/704913.html

感谢老哥点拨,受益匪浅,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哥点拨,受益匪浅,感谢感谢!!

不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