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第9帖 小电机转起来

楼主:
一、创建工程

在之前的工程上选择TIM1

PWM Generation

添加代码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ICACHE_Init();

  MX_UCPD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OTG_HS_HCD_Init();

  MX_DCACHE1_Init();

  MX_DAC1_Init();

  MX_TIM6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1);

二、看下我们电机驱动的小板

连接线还是比较简单的

看下电机的参数

PWM波特率不要太高

测试:

PE9管脚输出的波形如下

接上电机,电机转起来

网友:
大佬的配件可真多,玩起来,花繁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