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6、简单的移植一个GuiLite

楼主:
基于SPI驱动的LCD,简单的移植GuiLite使用

生成工程,添加LCD驱动代码

main.h

在main.h中添加LCD_IO的宏定义

#define LCD_BL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GPIO_Port, LCD_BL_Pin, GPIO_PIN_SET)//BL
#define    LC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CS_GPIO_Port, LCD_CS_Pin, GPIO_PIN_SET)//CS
#define    LCD_RS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DC_GPIO_Port, LCD_DC_Pin, GPIO_PIN_SET) //RS
#define    LCD_RST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RST_GPIO_Port, LCD_RST_Pin, GPIO_PIN_SET)//RST

#define LCD_BL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GPIO_Port, LCD_BL_Pin, GPIO_PIN_RESET)//BL
#define    LC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CS_GPIO_Port, LCD_CS_Pin, GPIO_PIN_RESET)//CS
#define    LCD_RS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DC_GPIO_Port, LCD_DC_Pin, GPIO_PIN_RESET)//RS
#define    LCD_RST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RST_GPIO_Port, LCD_RST_Pin, GPIO_PIN_RESET)//RST

lcd.h

LCD的头文件lcd.h,之前偷懒把gui和test都扔这里面了,程序太多了,这次删去···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m32u5xx_hal.h"

//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width;        //LCD 宽度
    uint16_t  height;        //LCD 高度
    uint16_t  id;            //LCD ID
    uint8_t   dir;            //横屏还是竖屏控制:0,竖屏;1,横屏。
    uint16_t  wramcmd;        //开始写gram指令
    uint16_t  setxcmd;        //设置x坐标指令
    uint16_t  setycmd;        //设置y坐标指令
    uint8_t   xoffset;
    uint8_t      yoffset;
}_lcd_dev;

//LCD参数
extern _lcd_dev lcddev;    //管理LCD重要参数
/////////////////////////////////////用户配置区///////////////////////////////////
#define USE_HORIZONTAL       0 //定义液晶屏顺时针旋转方向     0-0度旋转,1-90度旋转,2-180度旋转,3-270度旋转

//////////////////////////////////////////////////////////////////////////////////
//定义LCD的尺寸
#define LCD_W 240
#define LCD_H 320

//TFTLCD部分外要调用的函数
extern uint16_t  POINT_COLOR;//默认红色
extern uint16_t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LCD端口控制定义----------------*/
//QDtech全系列模块采用了三极管控制背光亮灭,用户也可以接PWM调节背光亮度
//直接操作寄存器可以提高LCD刷屏速率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灰色1      00000 000000 00000
#define GRAY2       0x4208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IGHTGRAY          0XEF5B //浅灰色(PANNEL)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SPI引脚控制----------------*/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DisplayOn(void);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画点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void LCD_WriteRAM(uint16_t RGB_Code);
uint16_t LCD_ReadRAM(void);
uint16_t LCD_BGR2RGB(uint16_t c);
void LCD_SetParam(void);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GUI*/
//////////////////////////////////////////////////////////////////

void GUI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void LCD_Fill(uint16_t sx,uint16_t sy,uint16_t ex,uint16_t ey,uint16_t color);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Draw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void Fill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void Draw_Circle(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fc,uint8_t r);
void gui_circle(int32_t xc, int32_t yc,uint16_t c,int32_t r, int32_t fill);

#endif

lcd.c

添加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pic.h"
//#include "font.h"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画笔颜色,背景颜色
uint16_t POINT_COLOR = 0x0000,BACK_COLOR = 0xFFFF;
uint16_t DeviceCode;

uint16_t ColorTab[5]={RED,GREEN,BLUE,YELLOW,BRED};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2621]@name[/url]  :void LCD_WR_REG(u8 data)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18-08-09
 * [url=home.php?mod=space&uid=665173]@FUNCTION[/url]  :Write an 8-bit command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Command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CLR;
    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WR_DATA(u8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8-bit data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data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WriteReg(u8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data into registers
 * @parameters :LCD_Reg:Register address
                LCD_RegValue: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
 * @name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GRAM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lcddev.wramcmd);
}

/*****************************************************************************
 * @name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16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16-bit command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Byte(Data>>8);
    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 pixel data at a specified location
 * @parameters :x: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y: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Data_16Bit(POINT_COLOR);
}

/*****************************************************************************
 * @name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ull screen filled LCD screen
 * @parameters :color:Filled color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m;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
    LCD_CS_CLR;
    LCD_RS_SET;
    for(i=0;i<lcddev.height;i++)
    {
    for(m=0;m<lcddev.width;m++)
    {
            SPI_WriteByte(Color>>8);
            SPI_WriteByte(Color);
        }
    }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GPIOIni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LCD screen GPIO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GPIO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BL_PIN;
//    HAL_GPIO_Init(LCD_B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BL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CS_PIN;
//    HAL_GPIO_Init(LCD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CS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RS_PIN;
//    HAL_GPIO_Init(LCD_R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RS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RST_PIN;
//    HAL_GPIO_Init(LCD_RS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RST引脚
//
    //默认所有的引脚都拉高
    LCD_BL_SET;
    LCD_CS_SET;
    LCD_RS_SET;
    LCD_RST_SET;
}

/*****************************************************************************
 * @name       :void LCD_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Reset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ST_CLR;
    HAL_Delay(20);
    LCD_RST_SET;
    HAL_Delay(20);
}

/*****************************************************************************
 * @name       :void LCD_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    SPI_GPIO_Init(); //硬件SPI1初始化
//    SPI_SCLK_SET;
//    SPI_MOSI_SET;
    LCD_GPIOInit();//LCD GPIO初始化
     LCD_RESET(); //LCD 复位
//************* ST7789 IPS初始化**********//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0x17);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0xA4);
    LCD_WR_DATA(0xA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0xD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4C);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2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0xD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51);
    LCD_WR_DATA(0x2F);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23);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11);
    //Delay (120);

    LCD_WR_REG(0x29);

    LCD_direction(USE_HORIZONTAL);//设置LCD显示方向
    LCD_BL_SET;//点亮背光
    LCD_Clear(WHITE);//清全屏白色
}

/*****************************************************************************
 * @name       :void LCD_SetWindows(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ting LCD display window
 * @parameters :xStar: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yStar: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xEnd:the end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yEnd:the end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Star+lcddev.xoffset)>>8);
    LCD_WR_DATA(xStar+lcddev.xoffset);
    LCD_WR_DATA((xEnd+lcddev.xoffset)>>8);
    LCD_WR_DATA(xEnd+lcddev.xoffset);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Star+lcddev.yoffset)>>8);
    LCD_WR_DATA(yStar+lcddev.yoffset);
    LCD_WR_DATA((yEnd+lcddev.yoffset)>>8);
    LCD_WR_DATA(yEnd+lcddev.yoffset);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
 * @name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 coordinate value
 * @parameters :Xpos: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Ypos: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LCD_SetWindows(Xpos,Ypos,Xpos,Ypos);
}

/*****************************************************************************
 * @name       :void LCD_direction(u8 direction)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ting the display direction of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irection:0-0 degree
                          1-90 degree
                                                    2-180 degree
                                                    3-270 degre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dir = direction%4;
    switch(lcddev.dir){
        case 0:
            lcddev.width=LCD_W;
            lcddev.height=LCD_H;
            lcddev.xoffset=0;
            lcddev.yoffset=0;
            LCD_WriteReg(0x36,0);//BGR==1,MY==0,MX==0,MV==0
        break;
        case 1:
            lcddev.width=LCD_H;
            lcddev.height=LCD_W;
            lcddev.xoffset=0;
            lcddev.yoffset=0;
            LCD_WriteReg(0x36,(1<<6)|(1<<5));//BGR==1,MY==1,MX==0,MV==1
        break;
        case 2:
            lcddev.width=LCD_W;
            lcddev.height=LCD_H;
      lcddev.xoffset=0;
            lcddev.yoffset=122;
            LCD_WriteReg(0x36,(1<<6)|(1<<7));//BGR==1,MY==0,MX==0,MV==0
        break;
        case 3:
            lcddev.width=LCD_H;
            lcddev.height=LCD_W;
            lcddev.xoffset=122;
            lcddev.yoffset=0;
            LCD_WriteReg(0x36,(1<<7)|(1<<5));//BGR==1,MY==1,MX==0,MV==1
        break;
        default:break;
    }
}

/*****************************************************************************
 * @name       :void  SPI_WriteByte(u8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 byte of data using STM32's Software SPI
 * @parameters :Data: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
//    uint8_t i=0;
//    for(i=8;i>0;i--)
//    {
//      if(Data&0x80)
//            SPI_MOSI_SET; //输出数据
//      else
//              SPI_MOSI_CLR;
//                SPI_SCLK_CLR;
//                SPI_SCLK_SET;
//                Data<<=1;
//    }
//}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
    HAL_SPI_Transmit(&hspi1,&Data,1,1);
//    HAL_Delay(10);
}

//////////////////////////////////////////////////////////////////
/*GUI*/
//////////////////////////////////////////////////////////////////

/*******************************************************************
 * @name       :void GUI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point in LCD screen
 * @parameters :x: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oint
                y: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oint
                                color:the color value of the point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
 * @name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ill the specified area
 * @parameters :s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s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ex: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ey: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color:the filled color valu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Fill(uint16_t sx,uint16_t sy,uint16_t ex,uint16_t ey,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uint16_t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uint16_t height=ey-sy+1;        //高度
    LCD_SetWindows(sx,sy,ex,ey);//设置显示窗口
    for(i=0;i<height;i++)
    {
        for(j=0;j<width;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写入数据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设置为全屏
}

/*******************************************************************
 * @name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line between two points
 * @parameters :x1: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ine
                y1: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ine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in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i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uint16_t t;
    int32_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32_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 @name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rectangle
 * @parameters :x1: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y1: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
 * @name       :void Draw_Triangel(u16 x0,u16 y0,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triangle at a specified position
 * @parameters :x0: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0: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x1:the vertex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y1:the vertex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 @retvalue   :None
******************************************************************************/
void Draw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LCD_DrawLine(x0,y0,x1,y1);
    LCD_DrawLine(x1,y1,x2,y2);
    LCD_DrawLine(x2,y2,x0,y0);
}

static void _swap(uint16_t *a, uint16_t *b)
{
    uint16_t tmp;
  tmp = *a;
    *a = *b;
    *b = tmp;
}

/*****************************************************************************
 * @name       :void Fill_Triangel(u16 x0,u16 y0,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illing a triangle at a specified position
 * @parameters :x0: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0: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x1:the vertex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y1:the vertex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 @retvalue   :None
******************************************************************************/
void Fill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uint16_t a, b, y, last;
    int dx01, dy01, dx02, dy02, dx12, dy12;
    long sa = 0;
    long sb = 0;
     if (y0 > y1)
    {
    _swap(&y0,&y1);
        _swap(&x0,&x1);
     }
     if (y1 > y2)
    {
    _swap(&y2,&y1);
        _swap(&x2,&x1);
     }
  if (y0 > y1)
    {
    _swap(&y0,&y1);
        _swap(&x0,&x1);
  }
    if(y0 == y2)
    {
        a = b = x0;
        if(x1 < a)
    {
            a = x1;
    }
    else if(x1 > b)
    {
            b = x1;
    }
    if(x2 < a)
    {
            a = x2;
    }
        else if(x2 > b)
    {
            b = x2;
    }
        LCD_Fill(a,y0,b,y0,POINT_COLOR);
    return;
    }
    dx01 = x1 - x0;
    dy01 = y1 - y0;
    dx02 = x2 - x0;
    dy02 = y2 - y0;
    dx12 = x2 - x1;
    dy12 = y2 - y1;

    if(y1 == y2)
    {
        last = y1;
    }
  else
    {
        last = y1-1;
    }
    for(y=y0; y<=last; y++)
    {
        a = x0 + sa / dy01;
        b = x0 + sb / dy02;
        sa += dx01;
    sb += dx02;
    if(a > b)
    {
            _swap(&a,&b);
        }
        LCD_Fill(a,y,b,y,POINT_COLOR);
    }
    sa = dx12 * (y - y1);
    sb = dx02 * (y - y0);
    for(; y<=y2; y++)
    {
        a = x1 + sa / dy12;
        b = x0 + sb / dy02;
        sa += dx12;
        sb += dx02;
        if(a > b)
        {
            _swap(&a,&b);
        }
        LCD_Fill(a,y,b,y,POINT_COLOR);
    }
}

/*****************************************************************************
 * @name       :void _draw_circle_8(int xc, int yc, int x, int y, u16 c)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8 symmetry circle drawing algorithm (internal call)
 * @parameters :xc:the x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yc:the y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x:the x coordinate relative to the Circular center
                                y:the y coordinate relative to the Circular center
                                c:the color value of the circle
 * @retvalue   :None
******************************************************************************/
void _draw_circle_8(int32_t xc, int32_t yc, int32_t x, int32_t y, uint16_t c)
{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

/*****************************************************************************
 * @name       :void gui_circle(int xc, int yc,u16 c,int r, int fill)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circle of specified size at a specified location
 * @parameters :xc:the x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yc:the y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r:Circular radius
                                fill:1-filling,0-no fill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circle(int32_t xc, int32_t yc,uint16_t c,int32_t r, int32_t fill)
{
    int32_t x = 0, y = r, yi, d;

    d = 3 - 2 * r;

    if (fill)
    {
        // 如果填充(画实心圆)
        while (x <= y) {
            for (yi = x; yi <= y; yi++)
                _draw_circle_8(xc, yc, x, yi, c);

            if (d < 0) {
                d = d + 4 * x + 6;
            } else {
                d = d + 4 * (x - y) + 10;
                y--;
            }
            x++;
        }
    } else
    {
        // 如果不填充(画空心圆)
        while (x <= y) {
            _draw_circle_8(xc, yc, x, y, c);
            if (d < 0) {
                d = d + 4 * x + 6;
            } else {
                d = d + 4 * (x - y) + 10;
                y--;
            }
            x++;
        }
    }
}

移植GuiLite

idea4good (idea4good) - Gitee.com

①、下载GuiLiteSamples,进入待移植的项目,找到UIcode;

②、将需要移植的UIcode添加到工程中,添加UIcode.cpp和GuiLite.h到工程中

③、确认画点函数,GUI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然后在main.c中main函数前添加

void delay_ms(int ms)
{
    HAL_Delay(ms);
}
//RGB888/RGB565
//Transfer GuiLite 32 bits color to your LCD color
#define GL_RGB_32_to_16(rgb) (((((unsigned int)(rgb)) & 0xFF) >> 3) | ((((unsigned int)(rgb)) & 0xFC00) >> 5) | ((((unsigned int)(rgb)) & 0xF80000) >> 8))
//Encapsulate your LCD driver:
void gfx_draw_pixel(int x, int y, unsigned int rgb)
{

    GUI_DrawPoint(x, y, GL_RGB_32_to_16(rgb));
}
//Implement it, if you have more fast solution than drawing pixels one by one.
//void gfx_fill_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unsigned int rgb){}

//UI entry
struct EXTERNAL_GFX_OP
{
   void (*draw_pixel)(int x, int y, unsigned int rgb);
   void (*fill_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unsigned int rgb);
} my_gfx_op;

extern void startHello3D(void* phy_fb,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color_bytes, struct EXTERNAL_GFX_OP* gfx_op);

④、在while(1)前添加启动函数

LCD_Init();
my_gfx_op.draw_pixel = gfx_draw_pixel;
my_gfx_op.fill_rect = NULL;//gfx_fill_rect;
startHello3D(NULL, 240, 320, 2, &my_gfx_op);

运行并下载工程即可;

VID_20240311_152003

VID_20240311_161925

没有开SPI_DMA,没有用硬件加速,单SPI驱动,比之前在L452Nucleo上SPI+DMA的响应要快很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系统和spi的主频增加了,另一方面可能是U5的架构吧。后续试下SPI_DMA驱动的效果。

网友A:
GuiLite 这个库是新出来的?以前没听说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iLite 这个库是新出来的?以前没听说过呢

应该有两年多了吧,较轻量和全平台,就一个GuiLite.h头文件,确实是大道至简的存在~

Processor Disk/ROM space Memory
24 MHZ 29 KB 9 K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两年多了吧,较轻量和全平台,就一个GuiLite.h头文件,确实是大道至简的存在~ Proc ...

看了代码页,还有游戏,看起来渲染效率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