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波形用电流探头测试吗?有没有探头推荐一下?必须买原装的?

楼主:
电流波形用电流探头测试吗?有没有探头推荐一下?必须买原装的?

网友:
做电源和电机控制,需要有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不差钱就进口的,动则上万,现在有国产的,价格也要 几千。

网友A:
告诉你:首帖第五行波形“输出电容电流波形”是错误的。只要是电容,稳态下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波形。

看书,看各种资料,看点靠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首帖第五行波形“输出电容电流波形”是错误的。只要是电容,稳态下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波 ...

说错了 是输出电压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 是输出电压电流波形

【说错了 是输出电压电流波形】

什么叫作【输出电压电流波形】?倒底是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 是输出电压电流波形

第五行标注,那又不是你说的,是你看的某本书上copy下来的。是这书在胡说八道,你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