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
求电源芯片,输入+15v,输出-15v

网友:
有个方法是可以用降压芯片实现,比如找一下LM2576、LM2596的规格书中,就有介绍产生出负压的接法的

网友:
最常见的芯片。MC34063 负压接法。

网友:
这种芯片满大街都是吧。你要是想找点创新的电源芯片,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最近挺火的免代码研发的电源芯片,用起来又简单,可以试一下。

网友:
做电源的网站一大堆,随便找!!!!!!!!!!!!!!!!

网友:
还有个方案就直接电源模块解决

网友:
要是固定的VOUT = -VIN,负载电流低的话,用个charge pump 电源芯片简单省事,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