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用DCDC电路时,我们关注电感电流是否连续吗?

楼主:
在应用DCDC电路时,我们关注电感电流是否连续吗? 如果不联系的话 会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通常需要关注电感电流的连续性。负载电阻越大,电感电流越不容易连续。为使电感电流连续,负载电阻数值增加时,就要加大电感量。极端情况,负载为空载,是“稳不住”的。不过,若续流二极管用MOS管代替,则不存在“稳不住”的问题。

网友:
下面这篇文章能讲的详细点

开关电源Buck电路CCM及DCM工作模式

https://blog.csdn.net/qq_21794157/article/details/125628017

网友:
电感是储能器件

DCDC电路只能是开关电路里用,所谓的不连续模式,是因为输出电压受负载影响,电路的需要要控制电压恒定,占空比必须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所谓的不连续危害无非是

输出电流的纹波比连续时大
在电感电流为0的时候,会产生振荡现象

网友:
电感电流断续还是连续,一般是指满载时电感的电流是断续还是连续,如果满载时电感电流是连续的,电源从空载到满载时,电感电流会经历断续、临界、连续的过程。

网友:
应连续时后,不连续断开时,会出现震荡等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需要关注电感电流的连续性。负载电阻越大,电感电流越不容易连续。为使电感电流连续,负载电阻数值增加 ...

现在不太理解,目前的了解到的是存在恒流输出与恒压输出两种控制,恒流的目前看到恒流设计都会保证电感电流是连续的,如果不连续的话会造成效率降低吗?产生振铃会造成输出不稳定吗 恒压的控制轻载的情况下必然会进入断续的条件的,但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太理解,目前的了解到的是存在恒流输出与恒压输出两种控制,恒流的目前看到恒流设计都会保证电感电 ...

“产生振铃会造成输出不稳定吗?”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连一个数字指标参数,电源这么注重实操的问题,问题中一个数字都没有,感觉这问题无图无真相

没有没测试数据,没有DCDC的拓扑电路图,没有振铃测试的波形图,,,

贴一个你的DCDC电路图吧,在应用DCDC电路时振铃测试图吧,哪怕是手画的也行,是个给怎么不稳定

“恒流的目前看到恒流设计都会保证电感电流是连续的”这种比较肯定的语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DCDC的恒流设计为什么都会保证电感电流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太理解,目前的了解到的是存在恒流输出与恒压输出两种控制,恒流的目前看到恒流设计都会保证电感电 ...

同等条件下,CCM电流纹波会小些。事实上,中小功率LED恒流驱动,无论隔离还是非隔离,往往不工作在CCM,而是工作在BCM,如此便可根据电感峰值电流控制恒流输出,而无需在输出端采样电流,成本和效率上反而更优

网友:
在照明电路上可以不关注,但是在有单片机的电路上就要考虑,干扰会引起工作不稳定!

网友:
看目标,DC-DC的CCM大把的人“会玩",大功率玩DCM有很多专利,老夫已经实现大范围内强制同步DCM,台达的强管弱管是个无用专利,拓扑还是那个拓扑,仅仅是参数有不同,专利是不保护的,强制同步的DCM对磁性元件要求比较高,其它的优点不少。最近在搞400V转50V的3000W DC-DC模块,已经不用PWM 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