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系统的储能元件用什么?

楼主:
常见的PCS储能用的是电池,有磷酸铁锂,锂电池等材料,但是也有用电容储能的,比如用无极性大电容和超级法拉电容的。
1、请问用电池储能和电容储能那种效率更高?两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2、在储能过程中,储能过程一般是全控的还是不控的?就是是否对充电电流进行检测和控制?如果不进行控制,那么当储能系统容量较低时,刚开始充电时充电电流岂不是会很大?会不会对电池电容造成损坏?

网友A:
楼主前几天还在研究变频器

这又转向储能系统了

变频器的问题都解决了么

还有那个IGBT短路,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电池都有充电控制芯片和健康度管理芯片

网友:
居然有用大电容储能的吗,那能储多长时间啊,一般也就几天吧,而且用电容体积会超大而且危险性极高啊

电池充放电管理流程和电车是差不多的,不过因放电是要上网,所以控制难度要大要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前几天还在研究变频器 这又转向储能系统了 变频器的问题都解决了么 还有那个IGBT短路,最后是 ...

之前的IGBT短路算是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这些储能应用主要是闲的时候随便看看,这些东西一通百通,还是想多学习学习。

网友:
我感觉电池要比电容储能能力强,不过这个也看用处,板子需要缓冲能量的时候有不少使用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