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若干疑问

楼主:
下图是双向可控硅的参考应用电路,下图来自于MOC3063数据手册:

该图中的数字标注对应TRIAC的引脚

下面有两种情况,我没有思考明白,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也比较模糊,还望老师帮我解答一下:

  1. HOT与NEUTRAL对调,是不是就直接触发了呢?

  1. 如果双向可控硅T1和T2搞反了,比如下面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能触发?

网友A:
【HOT与NEUTRAL对调,是不是就直接触发了呢?】

不是。

此电路控制的是交流市电,交流市电的火线和零线之间电压本来就是每秒正负交替50次或者60次的。

网友B:
 一不是 二是

看看市面上的产品 比如火箱控制板,老式可控硅控制的台灯。

交流的220V的两芯是经常插反的,不会产生触发变亮或导通。

交流的220V的两芯是经常插反的,反了也能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OT与NEUTRAL对调,是不是就直接触发了呢?】 不是。 此电路控制的是交流市电,交流市电的火线和零 ...

哎呀,这个我倒是给忘了,好的,谢谢maychang老师;

第二种情况在光耦不导通的时候也会触发,因为可控硅13脚的电压为电源电压,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不是 二是 看看市面上的产品 比如火箱控制板,老式可控硅控制的台灯。   交流的220V ...

明白了,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哎呀,这个我倒是给忘了,好的,谢谢maychang老师; 第二种情况在光耦不导通的时候也会触发,因为可控 ...

第二种情况,即T1和T2接反,双向晶闸管将不受光耦控制,每半个交流周期都能被触发,而且负载较重(电流较大)时双向晶闸管将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不是 二是 看看市面上的产品 比如火箱控制板,老式可控硅控制的台灯。   交流的220V ...

这里理解错了,如果电路不变,只是T1,T2腿脚反接。那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情况,即T1和T2接反,双向晶闸管将不受光耦控制,每半个交流周期都能被触发,而且负载较重(电流较 ...

每半个交流周期都能被触发

可控硅一般工作在一三象限或者二四象限,为什么是每半个周期被触发呢,应该是整个周期都被触发吧,只是半个周期在一象限,半个周期在三象限;

而且负载较重(电流较大)时双向晶闸管将损坏

相对于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种情况为啥更容易损坏呢,触发之后的主回路和正常运行(没反接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半个交流周期都能被触发 可控硅一般工作在一三象限或者二四象限,为什么是每半个周期被触发呢,应 ...

【为什么是每半个周期被触发呢】

【每半个周期被触发】意思是每半个周期被触发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每半个交流周期都能被触发 可控硅一般工作在一三象限或者二四象限,为什么是每半个周期被触发呢,应 ...

【相对于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种情况为啥更容易损坏呢】

双向晶闸管门极对T1的电压和门极与T1之间的电流都是有限定值的,超过即会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正常情况下来说,这种情况为啥更容易损坏呢】 双向晶闸管门极对T1的电压和门极与T1之间的电流 ...

也就是说即便T1和T2不反接,如数据手册上的图1所示,也会有这个结论,即:负载较重(电流较大)时双向晶闸管将损坏 是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即便T1和T2不反接,如数据手册上的图1所示,也会有这个结论,即:负载较重(电流较大)时双向晶 ...

T1T2不反接,门极能够承受的电压与电流也是有限制的。首帖第一幅图中LOAD电流过大,晶闸管也会损坏(T1与T2之间电流过大)。

但T1与T2反接后,门极与T1之间未触发时电流仅受一个360欧电阻限制,而未反接时受两个360欧电阻限制,反接工作状况比未反接更恶劣。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T2不反接,门极能够承受的电压与电流也是有限制的。首帖第一幅图中LOAD电流过大,晶闸管也会损坏(T1与 ...

明白了,谢谢您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