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解释解释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任意点间没有点间没有磁位差,即等磁位。

楼主:
最近看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有个地方理解不下来。如下图

网友A:
就是理解不了为啥计算的时候要用Fx=Ucx+Ux,

网友:
基本原理就是安培环路定律,Ni=Hl ,  磁动势F=Ni, 相当于电路中的电动势,磁压降 = Hl 相当于电路中的电压,磁通量相当于电路中的电流,磁路也符合磁路欧姆定律、基尔霍夫第一定律、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网友:
【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任意点间没有点间没有磁位差】

你自己看看,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理解不了为啥计算的时候要用Fx=Ucx+Ux,

【就是理解不了为啥计算的时候要用Fx=Ucx+Ux,】

文中说得很清楚:磁路克希荷夫第二定律。

套用电路概念:电源电动势等于端电压加上内阻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理解不了为啥计算的时候要用Fx=Ucx+Ux,】 文中说得很清楚:磁路克希荷夫第二定律。 套用电路 ...

对啊,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列式Fx=Ucx呢?为啥还要加入与参考点的磁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列式Fx=Ucx呢?为啥还要加入与参考点的磁差呢?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列式Fx=Ucx呢?为啥还要加入与参考点的磁差呢?】

因为 Fx 并不等于 Ucx 。

另外,没有【磁差】这个东西,只有【磁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列式Fx=Ucx呢?为啥还要加入与参考点的磁差呢?

要理解【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任意点间没有点间没有磁位差,即等磁位】,可能你先要复习一下电压的概念和定义。然后考虑在均匀导体的一个环中磁通发生变化导致环中产生感生电流,此情况下环上各点之间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列式Fx=Ucx呢?为啥还要加入与参考点的磁差呢?

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前六章讲的都是基础知识,简明扼要,比《电磁学》容易得多,值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