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2脚(FB)接地,通过控制COMP进行电压调节好,还是通过FB直接调节好。

楼主:
TI推荐的典型应用

问题1:
TI的推荐典型电路是通过FB进行电压反馈调节,但是在网上看资料说现在一大部分使用是直接把FB短路,然后光耦接1脚进行电压反馈。

这两种反馈接法各有什么好处呢?推荐的典型应用,这样的是不是会更灵敏,对反馈电路要求比较高。推荐哪种接法?
问题2:
Css和Rss跟一个PNP管子形成了,硬件的软起动,这个是怎么计算参数的,有点没想明白。

网友:
FB引脚和COMP引脚,是UC3842内部一个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你所谓“通过FB直接调节”,就是将误差信号送到该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经放大后控制PWM占空比。所谓“通过控制COMP进行电压调节”,就是不使用片内的这个放大器,误差信号不经放大,直接控制PWM占空比。

网友A:
两种用法,无所谓好不好。使用哪种用法,要看你的实际需要。

网友A:
【问题2:Css和Rss跟一个PNP管子形成了,硬件的软起动】

我的看法:这个软启动电路,不但没什么用,反而会耽误事。

要计算软启动的时间,无非是选择Rss和Css数值,当然还要考虑该PNP管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2:Css和Rss跟一个PNP管子形成了,硬件的软起动】 我的看法:这个软启动电路,不但没什么用,反而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用法,无所谓好不好。使用哪种用法,要看你的实际需要。

前辈,我光耦反馈这块,想用运放做电压反馈,不用TL431+组合。这样更合适通过FB反馈,还是通过COMP直接反馈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光耦反馈这块,想用运放做电压反馈,不用TL431+组合。这样更合适通过FB反馈,还是通过COMP直接反 ...

【我光耦反馈这块,想用运放做电压反馈,不用TL431+组合】

TL431内部就有一个放大器,且这个放大器增益不低,用起来是很方便的。

你打算用个运放,那你还需要一个电压基准,开关电源的输出经电阻分压后与此电压基准进行比较,其差经运放放大后驱动光耦。TL431内部包括了电压基准和运放,何必用单独的电压基准再加一片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光耦反馈这块,想用运放做电压反馈,不用TL431+组合】 TL431内部就有一个放大器,且这个放大器增 ...

我想电压可调,所以基准源会变,用MCU输出基准源,用TL431可能不方便实现,电压实时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电压可调,所以基准源会变,用MCU输出基准源,用TL431可能不方便实现,电压实时可调。

如果要求输出电压可调,那当然是已经有了基准,只需要比较放大。这个比较放大,一个运放即可。

如果这个运放增益够大(一般都能设计得够大),那么光耦隔离后的信号可以跳过UC3842内部放大器,由COMP脚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