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导入lib文件生成模型图引脚是1 2 3 4怎末变成文件里自带的引脚号

楼主:
ltspice导入lib文件生成模型图引脚是1 2 3 4怎末变成文件里自带的引脚号

网友:
自己改就好了

网友:
用鼠标器选择lib文件中的subCircuit名后点击鼠标器的右键在其菜单中点击generate Symbol后产生的Symbol其管脚名顺序和lib文件中的管脚顺序一致。

网友:
如果你不是用4楼的方法而是单独建立symbol,则管脚顺序和lib中的不一样。没关系。打开Symbol Editor

后,用变更其属性的方法修改管脚名,和lib的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