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ch340g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
  焊接完器件,烧写程序时 ,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电压5v  3.3v都是正常的,晶振一端是5.11v,一端是5.08v,我把串口的所有元器件都换了,都无法识别,最后一次我是又换了一次ch340g,电脑识别到了串口,我再一次插拔,电脑还是无法识别USB设备,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USB座换过吗?

网友:
你USB线要质量好点的,短一点的,插到电脑主板口,不要插到台式机前面的USB口,你再试验一下。

网友A:
CH340的驱动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0的驱动装了吗?

装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我按照你之前所知道的将ch340g模块做成两个USB公头,然后有串口号,但是一直下载不了程序,晶振我也换过 但是没有用

这是一块板子的串口部分

实物是这样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还有就是我用这个ch340g模块连接电路板  ,这个灯会亮  按道理来说这个灯不应该是亮的

 是主控芯片已经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我用这个ch340g模块连接电路板  ,这个灯会亮  按道理来说这个灯不应该是亮的 是 ...

是因为我的boot0未置一,导致程序下载不进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我的boot0未置一,导致程序下载不进去吗?

烧录stm32时 boot0是被外界输入拉高拉低的。单片机管不了。ch340G管它。

如果找不到usb,那要从ch340G入手。

单片机的复位要查看一下,如果复位不好 是不能工作的。

串口通信是tx === rx

                  rx === tx  这里好像没问题。

可以查看一下晶体是否起振了,这样也可以间接判断单片机是否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录stm32时 boot0是被外界输入拉高拉低的。单片机管不了。ch340G管它。   如果找不到usb, ...

flymcu是可以找到串口号的,但是不能下载程序,芯片超时应答,程序下载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ymcu是可以找到串口号的,但是不能下载程序,芯片超时应答,程序下载不进去

你的单片机的boot0直接接地了?

boot0 拉个上拉吧。把下拉先断开。烧完后跑程序时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单片机的boot0直接接地了?     boot0 拉个上拉吧。把下拉先断开。烧完后跑程 ...

现在我的电路板boot0直接接地了,现在我需要割线再跳线接高电平是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连接电脑下载程序时,led指示灯一直亮的,按道理应该时不亮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电路板boot0直接接地了,现在我需要割线再跳线接高电平是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连接电脑下载程序 ...

boot0哪里不是接了个电阻吗?电阻断开然后接个电阻上拉。

如果是直接接地就翘起来 拉个上拉电阻 10k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0哪里不是接了个电阻吗?电阻断开然后接个电阻上拉。 如果是直接接地就翘起来 拉个上拉电阻 10k ...

  我做了跳线,芯片还是无应答,还有一个现象,我画红圈这里 ,我的原理图是这样的,按道理上电过程中不应该亮的啊,但是他一直亮着,会不会是主控芯片已经坏了,所以才烧不尽程序?

网友:
PA15的腿脚先不要管了。程序没烧进去单片机还没工作起来。先不要管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跳线是直接接到芯片的吗?102的另一端是不是GND ?     要把跳线接到CPU腿脚上, ...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boot0 接r3的那个 你这个是boot1

boot1接地没错 boot0那个电阻(R3)

去掉 接个上拉。

网友:
这个是boot0 接r3的那个 你这个是boot1

boot1接地没错 boot0那个电阻(R3)

去掉 接个上拉。

网友C:
能烧写的话,烧完后记得恢复接地,才能跑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烧写的话,烧完后记得恢复接地,才能跑你自己的程序。

那我以后要是修改程序的话  下载还得把电路板外壳拆了  在将电阻接3.3v,下完了之后在接回地嘛?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拆卸外壳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以后要是修改程序的话  下载还得把电路板外壳拆了  在将电阻接3.3v,下完了之后在接回地嘛 ...

能烧写了 吗?你这个电路没设计。如果电路设计了。实际可以用ch340G的IO控制boot0的吧。

你可以看看别人isp 串口下载器的资料。会讲这个的。你最开始的下载器的那个图就有boot0的控制口。

如果你要boot0为低更新程序,只能是用户程序升级,自己做个用户bootloader程序更新。那麻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烧写了 吗?你这个电路没设计。如果电路设计了。实际可以用ch340G的IO控制boot0的吧。 你可以看看 ...

能下载进去了,我就是利用CH340G模块下载的。是这样的,我是两个板子串口通信,一个板子控制另外一个电路板,若是升级更新了,我其中一个电路板可以直接不用拆掉外壳就可以下载程序,另外一个我是设计不拆外壳直接可以烧写程序的,那我按照你的办法每次下载程序我还得将电阻接地才能跑程序,这样不是还是需要拆卸外壳吗?不知道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下载进去了,我就是利用CH340G模块下载的。是这样的,我是两个板子串口通信,一个板子控制另外一个电路 ...

你不拆外壳得电路板还是有烧写接口吧?如果有你引入对boot0的控制的那个io

也就是电源,地, tx,rx boot0控制腿 5个。

当然接收的板子也得boot0能被控制,比如boot0这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拆外壳得电路板还是有烧写接口吧?如果有你引入对boot0的控制的那个io 也就是电源,地, tx,rx ...

啥意思,这样我怎么接?这个是我利用ch340G模块下载的,

这是原理图

,按照你的意思,是BOOT0添加一个开关,然后引出一个boot0引脚吗?,然后就是5v RX TX GND boot0,那我另外一个板子他是这个的啊

  ,这个方口对接上面绿色板子的4PIN接口,我原设计是这样的,这个绿色板子想要升级烧写程序,我直接用这个方形母头做一个转接头,  直接连接电脑了,这样两个板子我都不需要拆掉外壳,那按照你的意思没想明白两个板子再怎么接,这种线不是都是4芯的吗?

网友:
您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CH340G也没有办法识别我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