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过电流问题

楼主:
2个1K2 + 3个22R 都是10W的 绕线电阻并一起接入负载电路,测量电阻两端的脉冲(1us)峰值电压400V,那瞬间电流不是54A? 看电阻资料瞬间最大功率是额定10倍,但是电流也没这么大啊?这个电阻的最大瞬间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呢?我要用来限流的话 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
注意资料中,短时过载时间是5秒,你的脉冲才1微秒!

网友A:
说明书中说的是5秒内允许功率10倍,即电流3.16倍。

现在你的过载时间仅1us,该电阻能够承受的功率要比10倍大得多。倒底多少,只能问生产厂家,或者实验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中说的是5秒内允许功率10倍,即电流3.16倍。 现在你的过载时间仅1us,该电阻能够承受的功率要比10 ...

嗯嗯 好的。

网友:
各种电阻承受脉冲的能力是不同的,金属膜电阻承受冲击的能力较差,线绕电阻承受能力最强。

网友:
线绕电阻脉冲(1us)你还要考虑感抗。

网友:
线绕电阻在脉冲持续时间为5s以内时,可以承受标称功率5~10倍的瞬时功率

网友:
2个1K2 + 3个22R 都是10W的 绕线电阻并一起接入负载电路,测量电阻两端的脉冲(1us)峰值电压400V:

还有一个参数,频率是多少?

网友:
测量电阻两端的脉冲(1us)峰值电压400V

瞬间电流的大小和时间密切相关,瞬间电流不是持续存在的
最大瞬时功率是单次脉冲还是连续脉冲,是需要考虑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