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级用电抗器、LC、LCL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变频器后级滤波的三种结构,电抗器,正弦波滤波器LC,LCL,请问用这三种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尤其是LC和LCL,什么时候用LC,什么时候用LCL,这两种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像这样的问题,楼主还是先网络搜索,先学习一下,然后遇到具体问题在来论坛发帖。

以下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

一、变频器滤波器种类

1、LC滤波器:LC滤波器适用于对谐波含量要求不高的场合,好的LC滤波器,能够控制畸变率,把畸变率控制在8~10%;

2、谐波滤波器:谐波滤波器适用于对谐波要求较高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可以把畸变率控制在2~5%;

3、正弦波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结合了电抗器与LC滤波器的长处,能够将变频器输出端的波形,整合成较像标准的正弦波,也可以解决变频器与负载之间因远距离传输所产生的电压降等问题。

二、变频器滤波器选用

1、明确需要的工作参数

首先要确定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电流和频率,取变频器滤波器的额定电流时不能取的过小,不然对变频器滤波器会有损坏或降低变频器滤波器的寿命。

但是额定电流也不要取的过大,因为电流大会使变频器滤波器的体积变大或者使变频器滤波器的电气性能降低,一般按设备额定电流的1.2~1.5倍来确定变频器滤波器的额定电流;

2、确定合适的变频器滤波器种类

不同的场合,对电流或者是电压畸变率的要求不同,根据要求来选用对应的变频器滤波器;

3、明确干扰类型

根据设备现场干扰源情况,来确定干扰噪声类型,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然后有针对性的选用变频器滤波器,如果遇到无法确定干扰类型的情况,可以通过实际试探来确定变频器滤波器型号;

4、泄漏电流

根据设备最大泄漏电流的允许值来选择变频器滤波器,尤其适合医疗保健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问题,楼主还是先网络搜索,先学习一下,然后遇到具体问题在来论坛发帖。 以下是我在网上随便找 ...

不是我不搜,网上的资料太杂了,比如说这个LC滤波器,网上就叫做正弦波滤波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

网友:
不还是一样,要么低通,要么高通,很显然,平时用的用法都是做陷波器,所以是滤高频通低频。

网友:
L型滤波抑制开关频率的谐波效果明显。但是其动态性能较差,设备体积较大,经济性较差;LC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可以有效衰减高频谐波成分,但是输出端极易产生较大振荡;在相同的滤波效果的情况下,LCL型滤波器的电感小于LC型滤波器的电感值,显著降低了设备成本和体积,但是参数设计复杂。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就试试市面上那些免代码的电源芯片,一般都是有固定的拓扑应用,可以去网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