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WM脉冲生成电路?

楼主:
请问怎么用MULTISIM搭建一个PWM脉冲生成电路,载波可调,从100HZ到20KHZ,幅值也可任意放大,从3V到20V。

网友:
直接用内置电压源做激励就可以

网友:
脉冲宽度调制PWM(Pulse-width modulation)是一种模拟信号电平数字编码方法。脉冲宽度调制PWM是通过将有效的电信号分散成离散形式从而来降低电信号所传递的平均功率的一种方式;所以根据面积等效法则,可以通过对改变脉冲的时间宽度,来等效的获得所需要合成的相应幅值和频率的波形。实现模拟电路的数字化控制可显著降低系统成本和功耗。许多微控制器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已包括了 PWM控制器芯片,因此可以更轻松地实施数字化控制。PWM信号是通过调节占空比的变化来调节信号、能量等的变化。

网友:
用555可以调制500K以下的PWM,至于放大,你自己用功率运放搭个就行。

网友:
仿真的话用LTspice,可设置PWM和占空比,实际电路的话纯硬件用555芯片,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就更方便了。

网友:
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非常精彩的内容,学习了,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
555或者单片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