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选型?

楼主:
先从直流电抗器的选型开始,直流电抗器串联在直流回路中,未滤波信号U1经电抗器变为滤波信号U2,用频率分析,输入信号经分解为频谱上的频率信号,在频谱上,从直流频率到无穷大频率,放大倍数逐渐减小,也就是幅值逐渐减小;依据电抗的特性,频率越大感抗越大,所以说电抗器对输入信号的滤波是从无穷大的频率开始对频谱进行滤波,也就是从高频逐渐降落在电抗器上,那么是怎么滤除掉除基波以外的低次谐波呢?那么怎么确保电抗器的压降一般维持在2%-4%左右呢?
以此推论到三相电抗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过程?三相电抗器有互感,在使用中怎么测出它的互感呢?进而根据总的感量计算滤波和压降?

网友:
属于强电供电方面的,虽然不是太懂
但一定是根据电网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补偿的程度,选择合适的电抗器连接方式和配置滴,,,

网友:
【那么是怎么滤除掉除基波以外的低次谐波呢?】

电抗器就是电感。

你开始时说的是【直流电抗器】,施加在直流电抗器和负载上的电压除直流成分外还有各种频率的交流成分。电抗器对任何频率交流成分总有感抗,那么负载两端电压是输入电压经电抗器与负载的分压,任何频率都是如此。只不过频率不同,分压比也不同,频率高的成分降落在电抗器上的比例较大,频率低的成分降落在电抗器上的比例较小。

只要频率最低的成分其分压比满足设计要求,更高频率一定满足。

网友:
【那么怎么确保电抗器的压降一般维持在2%-4%左右呢?】

电抗器的压降,是由于电抗器的直流电阻而产生的。只要电抗器直流电阻够小,其压降就够小。

网友A:
【三相电抗器有互感,在使用中怎么测出它的互感呢?】

电抗器有互感,前所未闻。

有互感的两个电感,那叫变压器或者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抗器有互感,在使用中怎么测出它的互感呢?】 电抗器有互感,前所未闻。 有互感的两个电感, ...

电抗器是不是有铁芯,通电流会不会产生磁场,三个铁芯靠在一起会不会互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抗器是不是有铁芯,通电流会不会产生磁场,三个铁芯靠在一起会不会互感?

先别说三个铁芯,只说两个铁芯。

两个电抗器是两个绕组,两个绕组是分别绕在两个铁芯上的。A铁芯上没有B绕组,B铁芯上也没有A绕组。A铁芯与B铁芯也没有共同部分。何来互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抗器是不是有铁芯,通电流会不会产生磁场,三个铁芯靠在一起会不会互感?

两个绕组之间有互感,必须A绕组产生的磁通穿过B绕组(至少有一部分穿过),B绕组产生的磁通穿过A绕组。如果两个电抗器铁芯没有共同部分,那么通过空气的磁通非常少,即使两个绕组距离很近,互感也很小。

网友:
电抗器也叫电感器,根据用途来可分为:  ①并联电抗器;②串联电抗器;③调谐电抗器;④输出电抗器;⑤输入电抗器;⑥限流电抗器;⑦消弧线圈;⑧阻尼电抗器;⑨平波电抗器。  电抗器就是导线绕成螺线管形式(空心电抗器),有时为了增加电感值,会在线圈中插入铁心(铁芯电抗器),铁芯中均匀分布多个气隙。  非调谐补偿滤波单元,即采用串联电抗器与并联电容器串联,根据接入点处系统谐波分布情况,采用合适的电抗率P,即电抗器与串联电容的阻抗比值:Xl/Xc。常用的电抗率为0.5/1%、6/7%、1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