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求助,multism中HO口电平始终为高

楼主:
LO口的电平是正常的,可以跟着LIN的变化而变化;

但HO口始终是高电平,测得电压为39.9V;

VB的电压测得始终是39.9V;

不知道是我接线错了,还是自举电容容值不对?

我的电路是仿照手册中的典型电路搭建的

网友:
你看清手册上的图了吗。然后你看看你的负载是怎么接的?

2110是半桥驱动器,负载也应当是半桥接法,你的图那么明显的错误。Q5直接悬空了。

网友:
multism仿真么

比实际做板方便

软件连接错的话,认真对照数据手册连好,重新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手册上的图了吗。然后你看看你的负载是怎么接的? 2110是半桥驱动器,负载也应当是半桥接法,你的 ...

谢谢谢谢,我看错了

网友:
你看清手册上的图了吗。然后你看看你的负载是怎么接的?

2110是半桥驱动器,负载也应当是半桥接法,你的图那么明显的错误。Q5直接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