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频率怎么决定输出电压高低?

楼主:
在我见到的某个除尘电源中,对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决定输出电压,请问这个原理是什么?后来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当开关频率比较低的时候,在一个周期内,开通的所有区间所占整个周期的比例是比较小的;但是当开关频率比较大的时候,开通的整个区间所占整个周期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个开关频率决定占空比的原理是什么?在电路上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是按照PWM波生成电路,是怎么做到的,是根据载波三角形的频率决定的吗?还是什么原因不太明白?按照有效值的定义,开关频率比较低的时候,输出电压有效值比较低;开关频率比较高的时候,输出电压也比较高,是否就是我所说的这样?

网友:
这叫COT 恒定导通时间 一般小功率的buck 和flyback 能看见

网友:
对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决定输出电压,请问这个原理是什么?

说来话长,但一句话是通过脉宽调制PWM实现的
包括调节占空比,开关频率
具体生成PWM波的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A:
从你的波形图上看,开关频率并没有变化,是固定频率,仅仅占空比变化。

网友:
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其输出电压还是输出电流的上限都将受到电源设定的总功率有的限制。利用功率公式P=UI,如果你将电压调整的足够大,那么输出带载能力就会变低。  以上只是阐述电压和电流的关系。而怎么调节电压值呢?对于普通的DCDC电源,电源芯片有个脚是FB脚,通过外边设置的电阻分压电路实时监控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实时调整。这几个分压电阻不仅仅是做反馈的,而且也是可以设置输出的电压值。芯片的FB脚内部有个比较器,输入一端接到参考电压,一端接到fb这边,利用参考电压和分压公式,重新计算电阻值,就可以把输出电压设置到我们想要的电压值。

网友:
从两幅波形图上看,该PWM是SPWM,即正弦脉冲宽度调制,其输出经滤波后近似为正弦波。这很符合楼主搞的工频交流输出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波形图上看,开关频率并没有变化,是固定频率,仅仅占空比变化。

固定频率,占空比怎么变化的?是怎么生成的这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频率,占空比怎么变化的?是怎么生成的这样的波形?

【固定频率,占空比怎么变化的?是怎么生成的这样的波形?】

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用调制电压与三角波进行比较。调制电压高,比较后生成的脉冲宽度就宽一些,也就是占空比大一些。如果调制电压为正弦波,那么比较后生成的脉冲就是S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