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子串口对接,上电后,其中一块板子的电压不对,过来只有3.68v,这是为啥?

楼主:
请问屏幕不接的情况下,两个板子电压是测得输出电压为4.9v,我的屏幕接上去电压只有3.68v,并且屏幕不能点亮,请问是什么原因?两个板子我通过串口连接通信

网友A:
所以是怎么回事啊,你用芯片管脚去做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怎么回事啊,你用芯片管脚去做供电了?

不是的,原因不清楚,但是我重新上电之后,屏幕可以点亮了

网友:
感觉像屏幕电流太大,屏幕虚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