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中部分元件的重要性

楼主:
最近被一个项目的CE和EFT折腾的疲惫,带火牛的项目也做过几个,都没遇见这样的,怀疑电源本身对干扰的抑制不好,拆开电源后看到电源适配器的AC输入端无X电容,无共模电感,有些甚至输出的π型滤波器也没有。 想知道这是都是成本的原因吗?另外,据了解此类适配器在出厂测试时电子负载基本都是在恒流模式,并不会测试动态负载下的情况,这样又如何保证在动态负载突变时的情况一致。

开关电源上省下来的元件还是要加到后级产品上,这样做法真的科学吗?

网友:
感觉就是为了控制成本,这样才能卷的过同行。至于后级产品,有没保护,估计做电源适配器的也不会考虑

网友: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成本;感觉这就小厂的东西,工程师没有安规,emc,环路稳定性,动态响应这些知识储备,设计上也没有这个意识。更不用说各种保护电路设计。

网友:
左边的为了取得认证需要的,

右边的实际产品装的,

好多小厂家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
所以说总感觉现在的东西没有以前的老产品瓷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吧。我感觉主要就是为了省成本,所以把能省的短期不会出问题的东西都给省了,只留了必须得实现必要功能需要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