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306升级固件时断开了连接,现在不能连接上了怎么办

楼主:
在升级固件的时候,USB连接不稳定,导致无法再烧录,求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现在来看,似乎可以用daplink进行固件安装,但是在网上没看到什么教程,求解,十分感谢!

网友A:
1306升级固件是升级那一部分的固件?不会把前面的引导给破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06升级固件是升级那一部分的固件?不会把前面的引导给破坏了吧

xds110升级的时候断开的,应该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ds110升级的时候断开的,应该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那应该是下载器的固件升级失败了,不知道有没有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下载器的固件升级失败了,不知道有没有校验

是这样的,我看b站有up用daplink可以直接下给最小系统板,淘宝上也有卖的,所以打算先用这个试试。

评估板的仿真器修复在网上没找到相关教程,现在打算先不弄了,就先把跳线帽拔了,等daplink到货用daplink试试。

网友:
后续——今天成功修复了这个问题。具体操作如下:

  在老一点版本的m0 sdk文件夹下找到MSPM0_BSL_GUI并打开,路径如图。

  打开后点击update即可,会跳出命令框,下载升级很快,升级后就可以用ccs识别到了。

附上低功耗模式锁芯片解锁方法等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