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8 串口打印和时钟

楼主:
       【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8 串口打印和时钟

时钟始终是嵌入式设备里面比较重要的外设,很多与人打交道的设备都要用到时钟,比如闹钟,手表,手机,等等。所以熟悉 时钟的外设处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我们开始这方面的实验。

一、打开stm32cubeide,配置时钟
RCC配置HSE和LSE 外部晶体
RTC选择Activate Clock Source(时钟源)和 Activate Calendar(日历)
再去检查时钟配置(Clock Config) 选LSE
这里有时钟和日历,可以在这里配置,也可以在运行时设置
如果加入闹钟,下面就会出现闹钟的一些参数,可以在这里配置,也可以在运行时设置。
并且有闹钟的中断可以选择:
这样32.768的外部时钟就连接到RTC了。时钟日历也配置好了。

二、生成代码介绍
选择后保存产生代码。

main.c中就有了
Rtc结构句柄的定义

有RTC初始化程序

stm32u5xx_it.c有了报警中断的添加

RTC初始化程序中有时钟日历设置和报警闹钟的设置代码,可以拷贝过去直接使用。
三、加入代码
因为选择了报警中断A,如果要处理这个中断主程序中就要添加这个回调函数(选择了其他中断就要加入其他中断的回调函数)。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
如果选择了报警B或其他中断也是和这类似的处理。
关于回调函数,ST还提供了一个HAL_RTC_RegisterCallback来注册自己的回调函数,但还要配置USE_HAL_RTC_REGISTER_CALLBACKS 为1 .这个麻烦。还不如使用同名的回调函数省事。其实其他中断也有这操作 比如串口什么的。

关于时间和日历的设置,初始化里面有了,可以搬来照抄。

如何读出时间和日历,这个我们在stm32u5xx_hal_rtc.c里面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原型。

最后在主程序中加代码
  1. 初始化中就设置了时间,日期,报警等等,这里就先不管这个。
  2. 做一个串口读的命令解析:
    getDT +0x0d(回车)
  3. 然后读出日期,时间和周
  4. 回调函数中加入读命令解析程序,如果有读命令,做个标记。
  5. 主程序中发现有读标记就读取时间,日期,和周,并发送到串口。
  6. 同时搞个灯绿色提示一下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中加入解析命令
if((rx1_b[0] == 'g')&&(rx1_b[1] == 'e')&&(rx1_b[2] == 't')&&(rx1_b[3] == 'D')&&(rx1_b[4] == 'T')&&(rx1_b_index >=6))
{
    setRTCflag=0x11;
}

主程序中处理:

switch(setRTCflag)
	   {

       	   case 0x03:
             //setT 12 30 09
    	     //setD 2 2 11 2024
    	     //setA 23 32 00 00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2,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reak;
       	  case 0x05: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2,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reak;
    	     /** Enable the Alarm A*/
       	  case 0x09:
    	     if (HAL_RTC_SetAlarm_IT(&hrtc, &sAlarm2,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reak;
       	  case 0x11:
    	     if(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2,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char uart_buf[100]={0};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2, RTC_FORMAT_BIN);
    	    	     char str[25]={0};
    	    	     switch(sDate2.WeekDay)
    	    	     {
    	    	       	  case 1:
    	    	       		   sprintf(str,"WeekDay is MONDAY\n");
    	    	       		   break;
    	    	          case 2:
    	    	         	   sprintf(str,"WeekDay is TUESDAY\n");
    	    	         	   break;
    	    	          case 3:
    	    	         	   sprintf(str,"WeekDay is WEDNESDAY\n");
    	    	         	   break;
    	    	         case 4:
    	    	         	   sprintf(str,"WeekDay is THURSDAY\n");
    	    	         	   break;
    	    	         case 5:
    	    	         	   sprintf(str,"WeekDay is FRIDAY\n");
    	    	         	   break;
    	    	         case 6:
    	    	         	   sprintf(str,"WeekDay is SATURDAY\n");
    	    	         	   break;
    	    	         case 7:
    	    	         	   sprintf(str,"WeekDay is SUNDAY\n");
    	    	         	   break;

    	    	    }
    	    	    sprintf(uart_buf,"Date is 20%2d-%02d-%02d  \n    Time is %02d : %02d : %02d   \n  %s\n ",sDate2.Year,sDate2.Month,sDate2.Date,sTime2.Hours,sTime2.Minutes,sTime2.Seconds,str);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const uint8_t*)&uart_buf[0], 1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
    	     break;
       	  default:break;
	   }
       setRTCflag =0;

编译下载调试,实验验证:

设置时间部分初始化代码里面有,这里就不介绍了。先汇报到这里。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外置32.768晶振时钟就差不太多

网友B:
这个试用的设计版主大佬花了不少心思,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用的设计版主大佬花了不少心思,辛苦了!

感谢版主支持!这个实验包括写文章整了三个晚上。

设置时钟也做了,没调试,所以没讲,不知道有没有错误,但视频里面代码展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外置32.768晶振时钟就差不太多

感谢版主支持。确实,st的时钟还是做得不错。

只是注意匹配晶振和边上的电容。如果市面上随便抓晶振,容易出现不能起振现象。

不过用st板子推荐的做法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支持!这个实验包括写文章整了三个晚上。 设置时钟也做了,没调试,所以没讲,不知道有没有 ...

做测试就是学习的过程,太花时间了,几乎一篇文从设计到查资料,写代码验证,写文章、录视频,没有几天搞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支持!这个实验包括写文章整了三个晚上。 设置时钟也做了,没调试,所以没讲,不知道有没有 ...

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们做出的就是我们积累的,希望对别人有用,首先自己肯定是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们做出的就是我们积累的,希望对别人有用,首先自己肯定是收获的

有道理。学习学习在学习。正好大家一起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

感谢支持!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技术内容图文并茂,非常详实,期待楼主后续的精彩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技术内容图文并茂,非常详实,期待楼主后续的精彩内容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