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双电源供电下静态电流是已知的,如何知道正负电源各提供多少电流

楼主:
如上面截图中,典型供电电压是±5V,在25°C的时候最大静态电流是16mA

那+5V和-5V各需要提供多少毫安的电流,是对半分也即     +5V/+8mA   和  -5V/-8mA;还是都需要满足即 +5V/+16mA;-5V/-16mA

网友A:
【那+5V和-5V各需要提供多少毫安的电流,是对半分也即     +5V/+8mA   和  -5V/-8mA;还是都需要满足即 +5V/+16mA;-5V/-16mA】

是后者,即正电源提供16mA,负电源也提供16mA。

网友A:
【如何知道正负电源各提供多少电流】

在正电源串入一个电流表测量,在负电源也串入一个电流表测量,你将发现两个电流表示数相等。这实际上就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
最后一行是最小静态电流,单位却是dB,很可能是说明书标注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5V和-5V各需要提供多少毫安的电流,是对半分也即     +5V/+8mA   和  ...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正负电源各提供多少电流】 在正电源串入一个电流表测量,在负电源也串入一个电流表测量,你将 ...

在TI的官网上找到了一个帖子:运放指标定义测试专题——如何测量运算放大器总静态电流

然后自己照着仿真了一下,也验证了你在2楼的说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