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如何自制PLC与笔记本电脑通讯编程线

楼主:
将欧姆龙PLC CPM1A外壳打开,芯片右侧20针引脚为通讯接口,从网上找到一个接线图,不知道这种方法好不好用,另外连接电脑那边我笔记本没有RS232串口,用一个DB9转RJ45水晶头可不可以?拜托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另外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需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请大家帮忙,多谢!买一个编程适配器有点贵

网友:
笔记本没有RS232串口,用一个DB9转RJ45水晶头可不可以-----不可以,,笔记本没有RS232可以买一条USB转RS232的线。

网友:
从网上找到一个接线图,不知道这种方法好不好用。-----没有试验过,应该好用。

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注意线序,别焊接错误了。

需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不需要额外的驱动。

网友:
我这只有这个DB9转RJ45水晶头,电阻也有了,请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DB9转RJ45水晶头-----DB9和RJ45是外形,不是电气标准,你发个图上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是DB9的母头,找一个公头焊接好后对接不行吗?

网友:
图已经发了,请帮忙给看看

网友:
标记一下,后面用到了好学习学习,非常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