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下图电路中Q7的作用,这个是一个ADC检测电路

网友:
上面的R23是模拟传感器的电阻

网友A:
Q7用于限制Q8中的电流。

暂时先忽略流过R19的电流。当流过R18的电流超过5.8mA时,Q7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达到0.7V,开始导通。Q7导通后将流入Q8基极的电流分流,Q8中电流将不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用于限制Q8中的电流。 暂时先忽略流过R19的电流。当流过R18的电流超过5.8mA时,Q7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