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温度特性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是某功率MOSFET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特性曲线,该MOS管的Vgs(th)最大值为3V,可以看到大约在3.7V左右是零温度系数点。仿真看该MOS管的米勒平台电压大概是3.3V;我想问的问题是:

1)  为何MOS管会随Vgs的不同而呈现两种温度特性?

2)  由于Vgs在3.7V之前的Id是正温度系数,假设Vgs处于该区域(例如为3.5V),是否容易造成热失控?单从热管理角度考虑,是否有必要将Vgs电压调整到负温度系数对应区域?比如4V以上,这样温度越高电流越小,反过来限制了温度的上升(即内部自平衡)。

网友A:
【可以看到大约在3.7V左右是零温度系数点】

没看出来3.7V是零温度系数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大约在3.7V左右是零温度系数点】 没看出来3.7V是零温度系数点。

不是几条不同温度的曲线交叉点吗?老师 ,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几条不同温度的曲线交叉点吗?老师 ,是我理解错了吗

这三条曲线,是不同温度下MOS管漏极电流与门极-源极电压之间关系的曲线。曲线的斜率,表示漏极电流与门极-源极之间电压的比值,也就是所谓跨导(gfs)。三条曲线斜率不同,表示低温下管子的跨导较大,而高温下管子的跨导较小。该图显示了跨导随温度变化的规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三条曲线,是不同温度下MOS管漏极电流与门极-源极电压之间关系的曲线。曲线的斜率,表示漏极电流与门极 ...

那零温度系数点是指什么呢?看了一些资料上是这么说的,那可能是我理解有误。

但看这个曲线,确实是交叉点前面呈现Id的正温度特性,因为相同Vgs条件下温度越高,电流越大,交叉点后面刚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零温度系数点是指什么呢?看了一些资料上是这么说的,那可能是我理解有误。 但看这个曲线,确实是交 ...

【确实是交叉点前面呈现Id的正温度特性,因为相同Vgs条件下温度越高,电流越大】

那只能说明导通电压【Vgs(TH)】随温度升高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