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系列支持通过命令进入bootloader

楼主:
在前几天的一次更新中,增加了ESP32-S2/S3/C2/C3通过命令进入bootloader的功能

更新固件后,就可以通过 machine.bootloader() 命令控制MCU进入bootloader模式了。

网友A:
这个意思是进入MicroPython后,可以通过命令重新引导,重启系统或进入其它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进入MicroPython后,可以通过命令重新引导,重启系统或进入其它系统?

以前要按复位和BOOT进入下载模式,现在可以通过命令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