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升级大坑,习贯使用printf的注意了!

楼主:
和往常一样STM32CubeIDE有的更新提示,V1.14.*  点击确定升级:

升级后发现,原来的串口USB-TTL全部失效,正在做的试验耽误了1天,

一紧张,换了个mini板,从来没有过的事故发生了:CPU竟然发热、有味+冒烟,

紧急断开检查发现,在前边测试TTL时把电源正负极颠倒了,几十年没犯过的错误!

一切恢复后,发现其它原来好的板子只要下载了新程序,就通信异常(一直用printf)!偶尔收到"3F"或"FF"。

后来反复检查USB-TTL功能,经反复验证串口没有问题、WIN平台及底层都没有问题。

后来重装STM32CubeIDE1.14**,故障依旧!最后用HAL_USART本身的函数发送字符,结果正常

最后网上一查,发现有高手指点“printf”重定向出问题了:然后就一通补些函数,加的有点多,最后不得已自己建了个MY_printf.h,

惊险告一段落,总结:由于升级的新版本不直接支持printf重定向,需要补写很多函数定义,下面贴给大家(网上也有):

/*

* MY_printf.h

*

* Created on: Mar 12, 2024

* Author: glenx

*/

#ifndef _MY_PRINTF_H_

#define _MY_PRINTF_H_

#endif /* INC_MY_PRINTF_H_ */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errno.h"

int _isatty(int fd);

int _write(int fd, char* ptr, int len);

int _close(int fd);

int _lseek(int fd, int ptr, int dir);

int _read(int fd, char* ptr, int len);

int _fstat(int fd, struct stat* st);

extern int __io_putchar(int ch) __attribute__((weak));

extern int __io_getchar(void) __attribute__((weak));

/*------------------------------------------------------------------*/

__attribute__((weak)) int _isatty(int fd)

{

if (fd >= STDIN_FILENO && fd <= STDERR_FILENO)

return 1;

errno = EBADF;

return 0;

}

__attribute__((weak)) int _close(int fd)

{

if (fd >= STDIN_FILENO && fd <= STDERR_FILENO)

return 0;

errno = EBADF;

return -1;

}

__attribute__((weak)) int _lseek(int fd, int ptr, int dir)

{

(void)fd;

(void)ptr;

(void)dir;

errno = EBADF;

return -1;

}

__attribute__((weak)) int _fstat(int fd, struct stat *st)

{

if (fd >= STDIN_FILENO && fd <= STDERR_FILENO)

{

st->st_mode = S_IFCHR;

return 0;

}

errno = EBADF;

return 0;

}

__attribute__((weak)) int _read(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void)file;

int DataIdx;

for (DataIdx = 0; DataIdx < len; DataIdx++)

{

*ptr++ = __io_getchar();

}

return len;

}

__attribute__((weak))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void)file;

int DataIdx;

for (DataIdx = 0; DataIdx < len; DataIdx++)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 printf() RD & WR Function ***************************/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ifdef __GNUC__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getchar (void)

#else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fgetc(FILE *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网友:
还好我不使用这个printf封装

网友:
确实 没使用这个函数,谢谢提醒。

我就烦STM32CubeIDE在新建项目选cpu或者板子时敲一个字符出两个。

网友:
这块记得cube能生成函数接口,但是确实里面的内容要自己填

网友:
都是要添加自定的函数的,我好象找了好几个才弄好,有时确实挺坑的,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
另外,请大家试用STM32CubeIDE的时候,

千万别侥幸试用“GBK”,看起来很好看的中文标识和备注,很快就让你怀疑人生!!!

千万别使用“GBK”!

千万别使用“GBK”!

千万别使用“GBK”!

/*----------------------------------------我现在都改用E文注释了--------------------------------------------*/

编译的MX的时候会删除MAIN(1)函数的内容!!!

超级痛快!让你体验一把什么叫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