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正12转负12V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上电后就开始烧坏芯片

网友: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上电后就开始烧坏芯片】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Cuk电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烧芯片,可能是元件损坏,或者联接错误,等等。

网友:
这个电路原理没有问题,烧芯片的话 请检查电路板,元件器,和焊接等方面。是就烧这1块板,还是很多块板子都烧啊??

网友:
上电就烧,可以看看启动瞬间输入端的波形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