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角度值一直增大

楼主:
我们在使用LIS3DH作为倾斜角度监控时,发现设备运行一段时间,会发生LIS3DH角度漂移,慢慢累积而且越来越大,请问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是多久?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是多久?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7个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个月左右

大于数据手册里的对应参数吗?

网友A:
重启设备后会恢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启设备后会恢复吗?

不会恢复,断电后再上电,角度依旧保持之前的度数。设备正常放在水平位置,角度值1-3度,运行半年左右角度值都正常,之后角度值就开始慢慢往上累加,,有点设备一天就增加1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恢复,断电后再上电,角度依旧保持之前的度数。设备正常放在水平位置,角度值1-3度,运行半年左右角 ...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那有办法让他恢复吗?断电很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那有办法让他恢复吗?断电很久呢。

把设备拆了把内部灌封胶去掉,放置一晚上,角度都能恢复。难道是灌封胶对芯片施加的应力导致的?按理说应力影响也只是偏差一点,差几度可以理解,设备在客户现场是放水平位置,直接报30多度,差太远了。关键是角度还每天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设备拆了把内部灌封胶去掉,放置一晚上,角度都能恢复。难道是灌封胶对芯片施加的应力导致的?按理说应 ...

感觉不是外界影响的,这种现象估计只能问ST厂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