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地如何处理

楼主:
如图所示,有两个DCDC电源芯片,每个DCDC带两个LDO,其中一个LDO给数字部分供电,另一个给模拟部分供电

数字部分的参考地命名为DGND

模拟部分的参考地命名为AGND

DGND和AGND之间用一个0Ω的电阻进行连接好,还是说需要用多个0Ω的电阻连接(图中虚线部分)并且这多个0欧姆电阻分散在不同的位置,这样让每个区域的回流路径尽可能小

因为我见到过有单点接的,有多点接的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虚线0Ω不要接,接AGND的0Ω即可,如果有高频干扰,可以换成换成磁珠。

网友:
以我这几年的经验,给别人擦屁股的问题,无一例外全是分割地造成的,还没有因为没分割出现问题,分割地要有基础,不能瞎分,把握不好还不如保证地的完整性,往往一个“大”地的效果不会太差。

网友:
我有一个板子STM32F429就有很好的例子,我把CPU+内存+FLASH部分用的单点接地,磁珠隔离(外加屏蔽罩),结果EMC过不了,整改的人把我的单点接地改成了多点接地。反倒过了,所以书上讲的单点接地也要考虑考虑。。。。,并不适应所有场景。

我的分析,除非共地点是在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GND处,否则指不定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这个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平时用的12864LCD模块,用示波器去量它的电源纹波,会发现比电源输入的纹波大很多。原因就是地线太长导致的(因为一般的LCD都是通过排线连接,而芯片工作时会产生很多高频谐波,导致地平面的白噪声抬高了)。

网友:
嗨喽,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