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很简单,用一个-30dBm充电功率(1uW)将一个1uF电容冲到1V需要多久?这个...

楼主:
我的问题很简单,用一个-30dBm充电功率(1uW)将一个1uF电容冲到1V需要多久?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计算,如不可以还需要什么参数?谢谢了

网友A:
1uF电容,两端电压为1V,存储的电能为0.5uJ。据此即可计算出你的电源将该电容充电到1V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
漏电流大的电容可能充到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F电容,两端电压为1V,存储的电能为0.5uJ。据此即可计算出你的电源将该电容充电到1V需要多少时间。

谢谢思路,能否再进一步指导一下,或者能否有偿请你当个老师呢?我联系方式:unixtest@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