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用的一款国产锂电池芯片CN3763

楼主:
CN3763是如韵电子出的一款三节锂电池充电器,10脚SSOP封装,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我最近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VCC电压小于13V左右时如果没接电池是正常的。如果大于13V左右,比如14V时,如果没接电池它就会嗒嗒响。DONE灯也会不断的闪烁,应该是芯片反复在因充满和没充满两种状态间横跳。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电池电压高于12V,这时插上充电器电池是不会进入充电状态的,反复插拔充电器也不会充电。只有在电池电压低于12V时还会进入充电状态。

给厂家打电话那边的效率很高,说这款芯片就是这样的,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换CN3765,电路有小小区别。

后来换了他家的CN3765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这家的LED充电管理前几年用过,客户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
3763是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5.5%,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
3765是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充电电流再上升到恒流充电电流的58.8%以上,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

网友:
用过另外一个型号CN3791,太阳能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国产品牌,算是百花齐放吗?最近真是看到了好多啊

网友:
CN3763是如韵电子出的一款三节锂电池充电器,10脚SSOP封装,用起来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