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某个NETCLASS在顶层走线

楼主:
如题,

如上两个图,我想把220V/0.6A的网络走在内层,可是允许布线层怎么设置,好像都不行。这个优先级怎么更改,最终是一样的。毕竟其它网络是可以在哥哥层中布线的。
各位有规则设置的招吗?A         D      09

网友:
选 net

然后在Constrains区域中选择布线的板层

网友:
版主,这个方法不行啊,原因在于以这个设置后,优先级排前面。最低优先级的那个设置包含了所有网络,允许各层走线,还是能走。不知道怎么在最低里面排除这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