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3-EVAL试用评测】UART用户指令使用

楼主:
GD32VW553-EVAL学习笔记(二)

将测试pc机与开发板连接,使用uart指令调试需要两根usb线,一根供电,一根连接uart通信接口。

开发板上电正常启动后,使用相应的uart工具可以接收开发板发送的数据,以及给开发板发送相应的指令。

我在windows平台,使用的是mobaXterm这个软件,支持很多种通信连接。

session-serail选项

选择相应的com端口,以及bps速率,进行连接

有一个usb串口,和两个蓝牙串口,蓝牙uart输出

连接后默认打印信息,烧录的是带蓝牙wifi的msdk,实现了更完整的协议栈

回车后有一个#号,是命令提示符,命令格式和提示符类似linux的。

参考官方文档《GD32VW553 基本指令用户指南》

区分大小写,<>内为必填,[]为option

1、help指令,打印所有指令

2、ble_help 打印和ble有关的指令

3、cpu_stats 打印任务task的cpu占用率和runtime状态运行时间

IDLE应该是python的解释器?

4、sys_ps 设置模式1为cpu深度睡眠模式,当CPU 处于空闲状态时,将自动进入deep sleep,之后可由 wifi/ble 自动唤醒或是通过 uart rx 事件主动唤醒。

WIFI指令

1、wifi_open、wifi_scan

使能wifi功能,开发板上电默认使能

打印开发板扫描到的AP信息,好像只能扫描2.4Ghz的

一些初学问题:

使用uart指令里的wifi_scan 很多时候会出现uart串口掉线的问题,而有的时候又可以,比较玄学

文档里说不能在softap模式下运行wifi_scan,但是设备一直是在STA模式下(station)

感觉可能是扫描wifi对cpu的负载占用太高了。

在IDLE占用97%的时候可以正常执行wifi_scan

有的时候按下重启reset按钮也会掉串口

如果开始一直一运行wifi_scan就掉线串口,按reset或者重连串口还是没用。此时拔掉电源有的时候起作用

2、wifi_connect <ssid> [paaword]

wifi名字必须中间不能有空格

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工具 SecureCRT

连接的时候还是掉了下串口,但是发现指令是被正常执行了,开发板通过dhcp协议从ap那里获取到了分配的ip地址

感觉上面执行wifi_scan的时候应该也执行了,但是串口掉了没能打印出信息

3、ping 命令测试连接连通性

先获取下ping百度的ip地址

在开发板上执行ping命令

查看此时的cpu占用

蓝牙指令

1、ble_help

可以看到msdk_fd是实现了更多的蓝牙协议栈的

同时打开蓝牙和wifi后经常会掉串口

cpu占用也变得更大了

2、ble_adv 1

开发板开启蓝牙广播,使得别的设备可以扫描到与配对

连接蓝牙

3、ble_courier_wifi 蓝牙配网

使用微信小程序“GD32蓝牙配网”,可以搜索到设备

连接成功

但是配网的过程中点击扫描一直没反应,感觉是和前面的wifi_scan的问题有关,输入ssid以及密码也不能连接

初学小白难免会出错,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初学小白难免会出错,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望大佬不吝赐教。

挺用心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小白难免会出错,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望大佬不吝赐教。 挺用心的啦!

好多没搞懂的,感觉资料还是不详细,得直接看源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