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隔离变换器的原边电容的去偏电容原理

楼主:
这个电容是用来防止变压器出现偏磁而设置的,请问防止偏磁的原理是什么,是因为原边正负半周幅值不一致,会在一侧出现电荷积累进而偏磁,但是为什么加了这个电容就能防止偏磁?

网友:
【为什么加了这个电容就能防止偏磁?】

电容器两端可以存在直流电压,但电容器不可以通过直流电流。

网友:
【是因为原边正负半周幅值不一致,会在一侧出现电荷积累进而偏磁】

【原边】想必是指变压器原边,那么【一侧】是哪个东西的一侧?是电容器,还是变压器原边?变压器原边可不会出现【电荷积累】,那么【一侧】只能是电容器的一侧。但是【偏磁】只可能发生于变压器(至少是带铁芯的电感器)而不可能发生于电容器。另外,上半句说的是变压器原边,下半句怎么又变成了电容器?

网友A:
是我描述有误,H桥型逆变单相输出,串联电容和变压器原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书上只是简单描述为了去偏磁,想必是不会让逆变的直流偏置电流流过,对变压器的原边形成偏磁?

网友A:
我之前认为这个电容是为了构成谐振电路,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构成谐振LC串联谐振,那么请问在串联了这个电容后,变压器原边上的电压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H桥全桥对管成对打开,1和4打开时,母线电压几乎全部降落到变压器原边,根据电感公式,此时电感流过电流是电感电压的积分,故变压器原边电流线性上升;2和3打开,由之前推导变压器电流也是线性变化,但是方向和1和4开通时相反,电流在之前之前基础上下降,反复开通如此,电容就是过滤掉由器件不一致和通断过程造成的偏差而形成的直流,这样不会导致铁心变压器的偏磁。不知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描述有误,H桥型逆变单相输出,串联电容和变压器原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书上只是简单描述为了去 ...

【想必是不会让逆变的直流偏置电流流过,对变压器的原边形成偏磁?】

不仅仅是【逆变的直流偏置电流】,而是所有直流电流成分都不能流过电容器,电容器与变压器原边串联,当然变压器原边中也就没有直流电流,不会偏磁。

另外,我不知道什么是【逆变的直流偏置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认为这个电容是为了构成谐振电路,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构成谐振LC串联谐振,那么请问在串联了这个电容 ...

【我之前认为这个电容是为了构成谐振电路,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构成谐振LC串联谐振】

此电容不是为了与变压器原边电感构成LC串联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认为这个电容是为了构成谐振电路,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构成谐振LC串联谐振,那么请问在串联了这个电容 ...

【电容就是过滤掉由器件不一致和通断过程造成的偏差而形成的直流】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认为这个电容是为了构成谐振电路,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构成谐振LC串联谐振,那么请问在串联了这个电容 ...

【那么请问在串联了这个电容后,变压器原边上的电压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

因此电容容量较大,变压器原边电压电流波形大致上与没有电容时相同,仅仅是去除了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