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滚降增益为什么是6db/二倍频

楼主:
怎么推导出一般运放的滚降增益是6db/二倍频?

是否把运放按照低通滤波电路处理,如果是那么运放的分贝增益公式如下

lgAu1=10lg(1/(1+jwrc))

lgAu2=10lg(1/1+j2wrc))

是1式比上2式就能得出运放的滚降增益结果吗?

网友:
【怎么推导出一般运放的滚降增益是6db/二倍频?】

电容的容抗与电阻分压即得。

网友:
【是1式比上2式就能得出运放的滚降增益结果吗?】

2式不知道是什么,且括号不配对。

网友:
不是推导出来的,而是设计者故意设计成那样的。目的是为了使运放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
为什么是6dB/倍频程?因为运放内部存在一个极点。一个极点的系统,在极点频率以上的幅度一定按照6dB/倍频程滚降。详细的推导去看任意一本电路理论的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