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解决STM32CubeIDE中重定向打印汉字乱码

楼主:
1、添加串口重定向代码:

/* USER CODE BEGIN 0 */
#if defined ( __GNUC__ ) && !defined (__clang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include <stdio.h>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 实现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
  //serial_write(&serial1, (uint8_t)ch); //发送一个自己的数据到串口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ch, 1, 1000);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0 */

在stm32CubeIde的重定向函数中会出现中文乱码的问题:

  【解决方法】

首先找到任务栏中的project ,左击最底下找到properties。找到c/c++ Build栏中的settings,添加如下设置

  应用后重新编译,完美解决:

网友:
设置编码为GBK的,编码这个问题对于中文来说还是挺麻烦的,尤其是windows和Linux程序共用的问题。

网友A:
非常好,首次看到这个设置!!!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首次看到这个设置!!! 赞一个!

感谢关注,分享知识才是最大的快乐!

网友B:
应该把串口工具编码改为 utf-8,而不是把代码编码改为 gbk

utf-8 才是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串口工具编码改为 utf-8,而不是把代码编码改为 gbk utf-8 才是未来

反正我这么做,他就打印出来了。串口工具没得关系吧。

网友:
windows下面想要用utf-8贼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串口工具编码改为 utf-8,而不是把代码编码改为 gbk utf-8 才是未来

这和串口工具没关系:

首先是编程和编译环境中PRINTF函数在升级v1.14后不能用的问题,需要补充很多函数定义。不像原来那么简单重定向就可以。

其次才是GBK引发的编译时误删main()的问题。

都发生在升级后,以前怎么做都没有问题!

网友:
左击最底下找到properties。找到c/c++ Build栏中的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