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车规MCU N32A455开发板】 N32A455的 IAP

楼主:
官网有有个IAP例程,但不是N32A455的,要根据例程改一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n32a455_r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iap.h"

//f_IAP_start                 启动IAP升级标置
//slot_timer                  定时器定时标置         定事情中断中累计 串口接收到数据则清零
//receive_cnt                 用于计算串口接收到数据数据
//receive_app_done            更新完所有闪存的标志
//RX_buf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的缓存数组
//TIM3 用做定时100微秒 中断中进入更新后检查f_IAP_start 如果启动IAP升级 则检查200毫秒内串口是否收到数据,没有收到则清空RX_buf

#define app_update_flag_addr 0x08005800 //该地址必须超出APP的内容范围。demo的bin内容结束于0x080054F8
#define TRIGGER_IAP_PIN      GPIO_PIN_12
#define TRIGGER_IAP_PORT     GPIOD

uint32_t receive_cnt = 0;
uint8_t  receive_app_done = 0;
uint8_t f_IAP_flashing = 0;
uint8_t f_IAP_start = 0;
uint16_t slot_timer = 0;
uint8_t f_receive_frame = 0;
uint8_t f_final_frame = 0;

/**============================================== =================
        Delay function
================================================== ==============*/
void m_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us = 0;

	for(; ms!=0; ms--)
	{
		us = 1440;
		while(us--);
	}

}
/**============================================== =================
        Read Flash
================================================== ==============*/
uint32_t FLASH_ReadWord(uint32_t address)
{
  return *(__IO uint32_t*)addres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imer3 initialization configuration.
 */
void tim3_init(uint16_t Period, uint16_t Prescaler)
{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InitStruct;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TIM3, ENABLE);

    timInitStruct.Period    = Period;
    timInitStruct.Prescaler = Prescaler;
    timInitStruct.ClkDiv    = 0;
    timInitStruct.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3, &timInitStruct);

    TIM_ConfigInt(TIM3, TIM_INT_UPDAT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Enable(TIM3, ENABLE);
}

/**
  * @brief  TIM3 interrupt process function each 100us.Get the TIM2->CNT value, and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pulses by
  the difference of two times. Then take the delta pules into the buffer of last channel and toggle to new channel.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ntStatus(TIM3, TIM_INT_UPDATE) != RESET)
    {
        TIM_ClrIntPendingBit(TIM3, TIM_INT_UPDATE);

        //
        if(f_IAP_start==1) //Start IAP update
        {
            slot_timer++;
            if(slot_timer>=2000) //200ms no data is issued, clear RX_buf data
            {
                memset(RX_buf,0,256);
                slot_timer = 0;
                receive_cnt = 0;
            }
        }
        else
        {
            slot_timer = 0;
        }
    }
}

void Trigger_IAP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Check the parameters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Trigger_IAP_GPIO_init();
  	tim3_init(99, 71); //72MH/(71+1)=1M Hz; 1M Hz/(99+1)=100us
    USART_Config();
    printf("NZ3601_init success! \r\n");
    while(1)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12) == Bit_RESET)
				 {
					    printf("Enter the upgrade! \r\n");
					    while(receive_app_done == 0) //No APP program, waiting to receive updates
							{
									if(f_IAP_flashing == 1)
									{
											TIM_Enable(TIM3, DISABLE);
											USART_Enable(DEBUG_USARTx, DISABLE);
											//
											IAP_UPDATE_APP(); //Update the received pack package
											f_IAP_flashing = 0;
											f_receive_frame = 0; //Clear the receive frame flag
											if(f_final_frame == 1)
											{
													f_final_frame = 0;
													receive_app_done = 1; //Update is complete
													app_flag_write(0x12345678 ,app_update_flag_addr);//Write IAP upgrade flag
											}
											TIM_Enable(TIM3, ENABLE);
											USART_Enable(DEBUG_USARTx, ENABLE);
									}
							}
				 }

				printf("iap_load_app! \r\n");
				if(FLASH_ReadWord(app_update_flag_addr) == 0x12345678) //Whether the power-on detection needs to jump directly
				{
						receive_app_done = 1;
				}
				if(receive_app_done) //App has been updated
				{
						receive_app_done = 0;
						TIM_Enable(TIM3, DISABLE); //Turn off timer interrupt
						//
						printf("APP address:%x\r\n",(FLASH_START_ADDR));
						printf("Start to execute Flash user code!!\r\n");

						SCB->VTOR = FLASH_BASE | 0x4000;	//Set up interrupt vector table before jump
						iap_load_app(FLASH_START_ADDR); //Jump to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APP, during which it cannot be interrupted by other interrupts, otherwise the jump will fail
				}
				else{
						while(1)printf("receive_app_done OFF\r\n");
				}

    }

有需要可以测测

网友:
楼主只分享了代码,建议亲自试一下IAP的效果如何,附测试的过程视频与截图,你这样的帖子,只算是分享资料!

网友A:
您好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我移植到G430为什么不能成功跳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我移植到G430为什么不能成功跳转呢

你是啥身份,有没有FAE服务你,一般都有现成的

网友:
我是根据他的文档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