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VCU知识问答第二站:了解VCU开发流程和任务分解、岗位需求

楼主:
420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0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上一站的挑战(没参与、可继续),我们初步了解VCU是什么,以及它的功能.

这一站,让我们粗浅地了解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本站您需要挑战的题目共5道,每答对一道,可获得10芯积分奖励,全部答对可获得50芯积分

如果您不了解这些问题,推荐您观看:视频讲解:一个案例理解VCU的“来龙去脉”

1、VCU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各是什么?

2、VCU采用什么通讯形式发送指令?

3、请说明VCU开发流程(是怎么从无到有的过程)?

4、开发需求明确后,哪个工程师先行动?

5、你感觉自己目前更容易胜任以下哪个岗位?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VCU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各是什么?

  • 输入:数字和模拟均有,还有电源信号;输出:数字控制信号

2、VCU采用什么通讯形式发送指令?

  • CAN总线,SPI总线

3、请说明VCU开发流程(是怎么从无到有的过程)?

  • 需求明细-》任务划分-》输入信号处理-》系统逻辑判断-》输出信号控制-》反馈信息采集

4、开发需求明确后,哪个工程师先行动?

  • 需求工程师细化,文档撰写和任务分配

5、你感觉自己目前更容易胜任以下哪个岗位?

  • 软件开发啊,只会写软件,硬件确实复杂度极高。尤其是车载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VCU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各是什么?

输入:汽车车速、汽车方向盘转角、汽车航向角变化率、油门踏板开度、制动踏板开度

输出:

2、VCU采用什么通讯形式发送指令?

VCU通过总线与BMS通信

3、请说明VCU开发流程(是怎么从无到有的过程)?

需求分析、软硬件设计、仿真验证、样车试验、批量生产等阶段

4、开发需求明确后,哪个工程师先行动?

硬件工程程师

5、你感觉自己目前更容易胜任以下哪个岗位?

测试工程师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 输入信号:刹车踏板位置,刹车状态,档位状态。输出信号:驱动扭矩值
  2. CAN通讯
  3. V模型开发流程,从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件设计,软件实现,硬件在环测试,台架测试,实车标定
  4. 系统工程师
  5. 需求工程师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输入信号:加速踏板位置,刹车状态,档位状态,
    输出信号:驱动扭矩值
2、CAN通讯
3、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件设计,软件实现,硬件在环测试,台架测试,实车标定
4、系统架构工程师
5、底层软件开发工程师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VCU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各是什么?
答:输入信号是汽车工作状态的各种数据  ,输出信号是控制部件动作的信号

2、VCU采用什么通讯形式发送指令?
答:CAN/LIN

3、请说明VCU开发流程(是怎么从无到有的过程)?
答: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件设计、软件实现、硬件在环测试、台架测试、实车标定

4、开发需求明确后,哪个工程师先行动?
答:系统设计(网络架构设计、软件架构设计)

5、你感觉自己目前更容易胜任以下哪个岗位?
答:应用软件开发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VCU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各是什么?
答:输入信号:加速踏板位置;刹车状态;挡位状态;点击转速
       输出信号:驱动扭矩值(电机控制器根据接收到的VCU驱动扭矩实时调节电机转速)

2、VCU采用什么通讯形式发送指令?
答:VCU可以理解为一辆汽车的核心大脑,它会BMS\MCU\DCDC等控制器发送控制命令,一般是通过CAN网络发送机,从而使得各个控制器能够协调运作。

3、请说明VCU开发流程(是怎么从无到有的过程)?

答: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件设计;软件实现;硬件在环测试;台架测试;实车标定。

4、开发需求明确后,哪个工程师先行动?

答:系统架构师
5、你感觉自己目前更容易胜任以下哪个岗位?

答:系统集成工程师

网友:
回帖奖励 +10 分芯积分

1、输入信号:加速踏板位置、刹车状态、挡位状态、电机转速;输出信号;驱动扭矩值

2、CAN

3、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件设计、硬件在环设计、台架测试、实车标定

4、需求工程师

5、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