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硬件知识篇》第二章 电子硬件通用知识(3)芯片电平

楼主:
第二章 电子硬件通用知识

(四)芯片电平

1、芯片拉电流、灌电流、吸电流

                ①输入模式下

                    吸电流:将外部电平通过芯片内部回路连接到GND。

                ②输出模式下

                    灌电流:芯片流出电流。

                    拉电流:芯片流入电流。

2、芯片I/O输出阻抗

        单端信号输出阻抗的电平结构

序号

I/O接口

标准名称

简单描述

TTL和CMOS兼容标准

JESD18A

使用该接口标准的信号判断门限值、输出输入电流、匹配终端电阻、输出阻抗计算方式等信息

LVTTL电平

JESD8-5A-019

SSTL_3(3.3V)

JESD8-8

SSTL_2(2.5V)

JESD8-9B

SSTL_18(1.8V)

JESD8-15A

HSTL

JESD8-6

            在JESD8-15A标准中,输出阻抗计算公式为:

3、逻辑电平转换方法

逻辑电平

TTL

(1)TTL指晶体管逻辑电平;

(2)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且输出电阻较小;

(3)晶体管逻辑电平切换速度快,但功耗要比CMOS结构高。

CMOS

(1)CMOS指MOS管逻辑电平;

(2)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且输入电阻较大;

(3)MOS管逻辑电平切换速度慢,但功耗要比TTL结构低;

(4)CMOS器件的输入阻抗极大,外界微小的干扰就能引起电平反转,因此CMOS器件上未使用的输入引脚应做上下拉处理,严禁浮空。

低压逻辑电平

LVTTL

——

LVCMOS

——

其他

SSTL、HSTL等

——

网友A:
TTL电平的临界点是几伏呀,比如3.3V的电平,那多少伏是高低电平的分界点呢,书上有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TL电平的临界点是几伏呀,比如3.3V的电平,那多少伏是高低电平的分界点呢,书上有说吗?

有的,参考如下:

网友A:
还有1.8V电平的,他又是怎么来区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1.8V电平的,他又是怎么来区分的呀?

一般还是和IC设计方的需求设计为准,响应范围一般受设计的应用环境浮动增加或减少,但响应上下限区间主要由制造方的工艺水平确定